新手问:用了无副翼三轴陀螺仪后是不是遥控器的微调都要归零呢?

楼主(2013-12-12):
250机,用了华科尔带接收的三轴陀螺仪,能飞,但还是感到需要不时打舵才能控制机机,跟有副翼差不多,好象三轴陀螺仪并没有帮多大的忙。听说用了三轴陀螺仪,遥控器上的微调包括系统微调都要归零,微调的事都交给陀螺仪去做,是这样吗?我用的D10控,调机机十字盘时在50%油门中立点调平的前提下,最高最低行程时动了系统微调参数,是不是就影响三轴陀螺仪的发挥了?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围观下,貌似虽然无副翼号称自动挡也不至于到能够不打舵不微调啊
我的450无副翼,龙卷风陀螺,也要修正的,只是更多的时候闲着,不可能完全不修正啊
微调啥的有风就调

网友:
3轴陀螺仪只是代替了副翼,应该叫无副翼系统,要想不打舵应该装平衡仪,好的平衡仪飞起来就像4轴那么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不是不想打舵,主要是想知道遥控器的微调是不是要归零。

网友:
华科尔的不用

网友:
不同陀螺仪有不同设置要求,比如EBAR V2就要求微调归零,然后用它的调节盒来调整水平等;而3GX则可以先用遥控上的微调将舵机臂调成水平(垂直于机身)然后再用3GX调整,但调整完毕后不能再动微调。所以LZ说的,应该看你使用的无副翼系统的具体要求(说明书)。

网友:
你需要“6轴陀螺仪”,或曰APS,或曰直机飞控,,,,

网友:
  脱控 其实 不止 20秒,场地再大点,

————可以完全 脱控数分钟呢。。

上录象:脱控20秒:无炸机担忧:500电动直升机:全套到手可飞。 ... 1 2

网友:
入魔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