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怎样才能装正发动机

楼主(2013-12-12):
油机怎样才能装正发动机,如果发动机装得有一点斜,摔块就和离合器罩子摩擦,启动起来就好像没离合器一样,一起动大桨就直接转动,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发动机装得很正吗?

网友A:
在离合器與罩之間放纸!之後才锁緊發動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离合器與罩之間放纸!之後才锁緊發動機

成熟 老练 的 方法 啊 !!

纸要有一定厚度,之后 抽出 这 4张 纸条 !吧 。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啥机,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600N机身侧板和底板的孔位是死的,发动机包括安装架不可移动,离合器启动轴组件也是死的,装上去就是固定的位置,发动机怎么会装不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啥机,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600N机身侧板和底板的孔位是死的,发动机包括安装架不可移动,离 ...

我的是风神的600用的是三叶发动机,发动机上有4个孔是用来固定螺丝的,孔比较大,螺丝比较小,装上发动机,发动机还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的,所以感觉很难把发动机装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啥机,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600N机身侧板和底板的孔位是死的,发动机包括安装架不可移动,离 ...

你的是YT吧?怎么也好也有一点小位置可调的,,,

网友C:
先将离合器装在发动机上,将名片剪成条(要稍微宽点,便于安装后拉出来),在离合器外面包上一层,塞进离合杯,垂直后拧上发动机座螺丝,拔出纸条,好了。我每架直机都这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将离合器装在发动机上,将名片剪成条(要稍微宽点,便于安装后拉出来),在离合器外面包上一层,塞进离合 ...

谢谢了

网友:
这么说我的发动机是从来没装整过啊!!!!!试试楼上的方法再试下

网友:
我也是直接装上去  从没对过位准不准的

网友:
还真是长知识啊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

网友:
先把发动机架上好,不要锁紧,用启动机带着发动机转,再锁紧螺丝,锁紧过程一直让启动机带着发动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