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折腾之加装BB响(送给像我一样没有OSD的新手)

楼主(2013-12-12):
精灵一代,安装的升级套件,没有办法装OSD,所以只能靠指示灯估摸电压,有时候飞的远点,高点,加上本人近视...阳光强烈的时候,指示灯的效果并不是很强烈

所以,今天回家想到给精灵装上BB响,设置到3.9V报警,以便于及时察觉电压的报警,略微起到一点安全措施

下面给大家图解一下,还希望大神们体谅体谅我这小折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首先用剪线钳或者指甲刀剪两个如图似的缺口,剪了后不知道DJI还保不保修了.....

2.我是2700的电池,电池基本就是贴着仓口边缘进去的

3.公母头需要使劲塞到左边,其他地方验证过,没有合适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个头,新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暂时叫白头吧,需要留出来。

4.如图所示,剪好的豁口正好可以使白头这根线露出来,并且电池盖正好能合上
  至于BB响,原谅我手头没有泡沫双面胶吧,暂时用医用胶带粘上演示一下

5,连接好后,就是这个样子了,BB响耗电量我感觉可以忽略不计,重量也就几克
     至于参数调不调我明天测试后跟大家说说

个人感觉,这样比较方便的可以看到电池电压,以及在没加装OSD,又离自己稍远,且看不清指示灯的前提下是相对有点安全保障的小改装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219

我和你差不多,不过我的线太长了

网友:
BB响接的那个插头是平衡头

网友B:
今晚,我就是来顶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219

我和你差不多,不过我的线太长了

学习了,不过你用的什么电池啊,线这么长...我这个是BLACK的,用精灵原装的就短.....不过还好,精灵原装的改成给显示器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我就是来顶贴的!

谢谢~~~互相交流

网友C:
剪個小缺口因該不影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個小缺口因該不影響吧!

重心会多少向前移一点,中午下班测试测试。

网友D:
楼主电池跟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池跟我一样

赞一个,你是不是也这么安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不过你用的什么电池啊,线这么长...我这个是BLACK的,用精灵原装的就短.....不过还好,精灵原装的 ...

我添加了一根线,精灵的太短,出不来。自己不会做线头,用的现成的。所以长度无法控制。
原来我也是把BB响贴在电池舱口的,但是不便于开关电池舱门,就改到腿上了。

BB响很有必要的,飞远脱离视距也能听到,很适合FPV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添加了一根线,精灵的太短,出不来。自己不会做线头,用的现成的。所以长度无法控制。
原来我也是把BB ...

绑到腿上方便么?我感觉用个3M胶粘到电池仓上正好...就是中心会靠前一点

网友E:
我的方案都要比你们爽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方案都要比你们爽朗

说出来呀!别叫模界说你小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说出来呀!别叫模界说你小气

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方案都要比你们爽朗

说出来共享一下看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说

看来你人也小,气也小,我没事,就是慢点。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人也小,气也小,我没事,就是慢点。祝你爽飞

激将法

网友:
我过几天再另外开帖,最近比较忙,没空拍照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