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 50小涵道,怎么接舵机?混控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12):
很精美的小机机,到手非常喜欢,涂装也很漂亮,包装附件什么的都非常规范,包装盒大得像个大礼盒,彩盒外还有个黄纸箱,各处都显得品质不错,从江阴那边发过来的,居说那边是工厂。。。。我淘的是带电机涵道的,所以这个我就不费心了,机翼垂尾都很好安装,泡沫胶十分钟搞定,没起落架有些遗憾,居说F18是有起落架的。。。。。。 我还买了套AMX,主要感觉这两种涂装都很漂亮。。。

问题来了,机身可以安两个舵机,左/右侧各一个,附机带的说明书黑白印刷的,不是告别清楚,还全E文的,从图上看,是用十字臂,两头分另接副翼和升降舵,这种接法就是舵机一动,副翼如果上翘,那升降舵肯定是下压的,我就搞不清楚应该怎么设置混控了。。。另外在某淘找资料,看到有人的装机图,舵臂用的一字臂,副翼和升降舵都是在同一方向的舵臂上,分上/下两个孔连接的,这到底是哪个对啊???请明白人说说,包括遥的设置。

说明书上的图!!

以下是其它模友的装机图:

楼主:
开箱图 ,双面胶假组。。。

网友A:
收视频,有的

网友:
F18 我记得是只有两个舵机位的  设计上应该是三角翼混控的 要是不喜欢 也可以搞成 副翼和升降独立通道的 自己加一个舵机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三角翼混控的

网友:
普通三角翼混控即可

网友:
三角翼混控

网友:
我有一个,没飞过,怕炸。

网友:
在哪淘的?什么材料?

网友:
如果改独立的。那就太重了

网友:
加两个舵机,加在重心处。

网友B:
这样的飞机动力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C:
副翼和升降的连杆都装在舵机臂的一侧,魔友的装机图已经看得很清楚,控里把机翼模式设成三角翼(飞翼)模式,两个舵机分别插接收上的升降和副翼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和升降的连杆都装在舵机臂的一侧,魔友的装机图已经看得很清楚,控里把机翼模式设成三角翼(飞翼)模式 ...

是的,但随机的说明书上画的是十字臂,副翼和方向舵在舵臂各自一头,官方说明书应该不会乱写吧

楼主:
卖家很负责,来了两个电话根我联系这事,说帮我画个图纸给我,呵呵,我想对这个安装方法有迷惑的应该不只我一个吧。。。。。。如果纯三角翼混控那只要副翼动或升降舵动就行了,两个一起动感觉只有负作用。    不过我打算改个方向舵,两个方向舵一个3.7G舵机,中间用连杆接起来一起随动。原来位置两个舵机只给副翼用,升降舵也用一只3.7G迷你舵机,两边也是连杆联动,只是升降舵只如连杆的话要空过后面的涵道出气口,感觉会影响动力,或对舵面稳定性有影响,,,,虽然打算穿过去只是根2MM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教程。。

教程在哪里?没找到啊,给个链接吧
~~  如果只是三角翼混控教程,那不太一样的,三角翼只有副翼,F18还有升降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视频,有的

我找找视频看,,,,好象只有三角翼混控的视频,但F18和三角翼不同,还多了水平尾翼的方向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飞机动力在什么地方呢?

在里面咯   涵道飞机

你某宝搜索一下 涵道  就知道了   声音类似于涡喷 玩不起涡喷买个涵道玩玩也好

网友E:
类似三角翼混控,但我觉得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三角翼混控,但我觉得不科学

是的,三角翼混控,如果针对三角翼,那只有一对副翼,没有问题,但对F18来讲,前面副翼和后面的升降舵一起动作,应该不正常,还不如把升降舵粘死,只动副翼来得合理些。

楼主:
问题没解决,店家回应不清不楚,还是等装过这机的朋友给准确答案~~~

网友:
很奇怪的控制。。滚转没问题,升降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