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08 800kv无刷电机參數

楼主(2013-12-12):
有沒人知道新西達A2208 800KV无刷电机的參數呢?

网友:
不知道帮顶吧

网友A:
要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
12N14P,绕线数据考虑22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样的参数

是用什麼槳時用多少電流和拉力有多少g?謝謝回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什麼槳時用多少電流和拉力有多少g?謝謝回復

给你个大概数据:
                     3S电池                      4S电池
                电流        拉力              电流        拉力

13x8         18A       950g (临界 N/A         N/A
13x6         16A       870g              N/A         N/A
12x6         15A       820g              20A        1200g  (5秒 )
11x6         13A       780g              18A        1100g  (临界)
11x5         12A       710g              17A        1000g    (高温)
10x6         11A       700g              16A        960g
10x5         10A       620g              15A        950g
需要稳定使用的话,请用3S电池 +15A电调 +10x6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大概数据:
                     3S电池                      4S电池
                电流    ...

謝謝你的....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大概数据:
                     3S电池                      4S电池
                电流    ...

是2208的你从那里弄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