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新机手投试飞的正确方法,新作JJ总是会向右前方侧滚

楼主(2013-12-12):
最近做了三个jj,一个翼展500的自己设计的腰推飘飘(凹凸翼型),上单翼上反约10度,起飞重量45克;两个(做了两次)翼展320的上单翼大嘴,原图看不到上反,实际做出来大约20度(做了翼根的相贯线切割后粘在一起的),起飞重量大约18~23克.做完空机。
上设备之前,用夹子夹在机头不同位置,尝试找出滑翔姿势最好的重心位置。与地面约10度角手投试飞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
1.手投的力度不是每一次都一致的,所以飞行姿态不是总一致,力量大有时出手抬头,力量小有时则失速坠机,手投试飞的力度不好掌握。还是我这个方法不对?
2.手投空机总是有向右前倾滚的趋势,调整了重心向后,又将左边配的更重也不能完全纠正这个趋势。手投速度越快,向右前侧滚的趋势越明显。加上设备之后,(菜鸟,电机按常规做了右拉下拉)推上油门,出手就向右前侧滚翻坠机,调整重心向后,也是出手就向右盘旋不知所云T_T。。。。调整方向舵面,也生效甚微。怀疑是翼型扭转或者不对称?但肉眼却看不出来,小鸡鸡这么难调么。

本人新入魔菜鸟一枚,求各位老鸟信心!!

网友A:
不懂,帮顶。
楼下解释,
俺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楼下解释,
俺一起学习。

谢谢顶贴。想了半天,关于前方侧滚的问题,这种侧滚有点类似打副翼的感觉。翼展500的飘飘机翼是5mmEPP,怀疑翼肋少了(每侧用了三个外加一根1mm碳棒),加强不够导致大油门出手后机翼两侧翼型不规则变形。而大嘴上单翼用D板做的,因为没有翼肋,上反做的又大,估计用棍子搓机翼的时候两侧力道不一样,使两个机翼的翼型差异太大?

网友:
嗯,如果刚度不好,有变形,那就挺麻烦的了。
要好好检查,或加强。

网友:
LZ把小鸡的近照发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嘛

网友B(2014-02-03):
你用的设备可以报一下吗?我的视频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设备可以报一下吗?我的视频已上。

谢老先生顶贴。此贴的各机已炸
我做小鸡的设备,是dsm2集成接受设备为主,所谓的88接受,还有三通的66接受,都是集成两个直线舵机,有刷电调的,所以设备比较简单。一只小鸡配6~7空心杯电机或者减速组,dsm2集成接受,1S小电池,基本就齐了,设备全重10~15克的样子。我用的华科尔DEVO7E控,刷了G大固件兼容DSM2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老先生顶贴。此贴的各机已炸
我做小鸡的设备,是dsm2集成接受设备为主,所谓的88接受,还有三 ...

我几天前做的kt小机用和你相同的三通的66接受,山寨dx6i,不过我用8.5mm空心,75mm浆后推直驱,1s电,全机重28克。为了不丢机搞了数十次有控机。几乎天天修机一样活蹦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几天前做的kt小机用和你相同的三通的66接受,山寨dx6i,不过我用8.5mm空心,75mm浆后推直驱,1s电,全 ...

网友:
我的飞场和老先生不同。我的飞场是在江边的堤岸,这里江风不断,飞行的高度和范围比老先生的要大,更容易丢机所以经常在飞行中感觉不对就马上有控坠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设备可以报一下吗?我的视频已上。

請問你的飛機是什麼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的飛機是什麼配置?

LWT-22室内飘飘机,SW效果图27日上午试飞受阻!严重教训!下午试飞成功!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