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悬停和遥控问题

楼主(2013-12-12):
近期出现的情况,悬停以后出现飘动的情况。小弟用的是F550的机架。虽然飘动的不是很厉害,但新机的时候没出现这问题,悬停很稳...重新调参以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另外小弟用的天地飞9S2遥控(左油门),最近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飞一段时间以后某通道的某个方向间歇性失灵...就是飞一段时间以后往前不能往后,能往左不能往右...查看了智能方向控制处于关闭状态,重新校准调参无效...过一会就能自己好...什么情况...怎么破...上一下配置
DJI  F550+NAZA V2(GPS)+8045桨+天地飞9S2遥控(左油门)
固件版本:主控 4.02;  GPS 6.0.1.2; PMU 0.2.0.4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上视频好分析

网友:
请尝试更换一套遥控接收试一下,把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GPS模式悬停飘动跟GPS的安装位置参数有关系,安装位置与中心的XYZ轴距里值测量越准,越不飘。这个重心不一定是机架中心,需要多次试验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