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撑共振问题

楼主(2013-12-12):
450尾撑振的很厉害,加了蝴蝶结也没什么效果,去掉大桨震动值400左右。
感觉是尾撑共振,碳纤的撑杆;
去掉尾撑之后,振动值就200左右。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把尾撑剪短点试试

网友A:
震动值400很正常啊

网友:
我的去大桨368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值400很正常啊

但是尾撑震动很明显,能看到上下波动3mm。以前貌似没有这么严重。

网友B:
震动值是神马高端仪器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值是神马高端仪器测出来的??

VBAR或者k8

网友:
1000多照样飞的飘过。

网友:
是不是电机的动平衡不好引起的共振哦,以前有朋友遇到过,换了动平衡很好的电机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现象 平衡了大浆就好了 你试一试

网友:
你试试改成sjm那种片状尾撑吧

网友:
震动   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或者k8

三轴之王果然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