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像真壳

楼主(2013-12-12):
请教各位大侠,我手里是450pro直机,正好手里有个500的像真壳,想问问如果单单的是把尾管加长,把传动轴加长能否把这个500的像真壳加到450的直升机上,大浆用不用换呢?

网友A:
有点过重

网友B:
大桨的长度也不成比例啊。

网友C:
收个空机或配件装像真壳不是更好?450平时练手,像真机骚下包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拿你500机壳,和别人换450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