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赛终于准备好了,找个好天先试试

楼主(2013-12-12):
到货

零件拿出开始组装

一个半小时之后。。。

虽然没飞过,但也小兴奋一下!!

准备找个好天出去试试,垂尾感觉有点靠右,不是很确定。地面跑有点偏左,应该是机轮的问题,这个机轮定向不是很准。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出去应该怎么调试。我这里找不到人带
希望别秒炸!!! 阿弥陀佛!阿门!

楼主:
沙发自己做一下。一般调舵角度到多大适合飞?

网友:
楼主先打开控.接通飞机电源.把所有舵面调平.可以把升舵微调点.提升.新手可以试下手抛飞机,加大油门.飞机上天后,在控上微调看头重还是偏左右..新手小塞地面起飞因为方向舵会偏,和紧张,秒炸率会比手抛高.个人建议.祝爽飞!

网友:
楼主PM下小骚斯纳的地址

网友A:
MD塞斯纳? 我买了快1年了,现在都还没装。。。。。固定翼——场地啊、场地。。。。

网友:
楼主,G3模拟器练习的如何? 如果练习的不娴熟,炸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塞斯纳? 我买了快1年了,现在都还没装。。。。。固定翼——场地啊、场地。。。。

小赛起飞道可以很短的。

网友B:
如果楼主是新手,能不能爽飞,取决于模拟器的水平以及你的临场时的心理素质。

正常飞行是这么个程序:
1)开控、通电、检查环节;
2)推油、滑跑、拉杆升起;
3)飞行过程;
4)降落过程。

在这四个过程中:
第2)过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滑跑时跑偏,撞路牙的机率有5%,拉升降杆时灰机侧偏(或侧翻)炸机的机率有5%。
第3)过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错舵炸机,如果楼主是“纯处”,这个机率有50%以上。看不清姿态,灰机越来越远,最后不得不关油坠机,机率有5%。
第4)过程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这个机率有35%。

如果楼主运气好,有降落的过程,运气不好,可能在第2)或第3)过程就挂了,没有第四过程。

以上纯属娱乐,只是善意地提醒楼主小心飞行,并祝您爽飞!

网友:
兄弟这个飞机我闭眼都可以飞,你放心吧,大油门,5米就飞起来了~~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舵量用D/R设成60%就可以,我可以一边发微信一边飞这飞机。。。。放心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发下前轮的舵机是如何控制的吗?

网友:
发图看下    本人也是新手

网友:
MD赛斯纳,最安逸的飞机之一。

网友:
这个还是好飞的,紧张容易造成什么动作都是满舵。

网友:
只要模拟器过关了,克服首飞的心理障碍,飞这个很容易。
那年骚情,飞着塞斯纳看着下面飞老狗,然后激情澎湃,再然后用塞斯纳各种翻滚,再再然后砸失速砸在一辆车顶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发下前轮的舵机是如何控制的吗?

应该能看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是新手,能不能爽飞,取决于模拟器的水平以及你的临场时的心理素质。

正常飞行是这么个程序:
...

谢谢各位的指导
模拟飞塞斯纳是没什么问题,就不知实际如何。毕竟模拟不是实飞啊。

网友:
塞斯纳飞了有三架了!现在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能看明白吧

还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