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接收机怎么用高压舵机

楼主(2013-12-12):
看中了高压舵机的超高性能,结果发现接收机不支持高压,然后发现3GX最高支持到8.4V,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本人电路盲,勿笑。

网友:
这样接好像不行吧?

网友A:
换遥控器 FUTABA 都解决了

网友:
单独给舵机供电可以实现普通接收机的高压舵机连接.不过,保险的用绿色接头的futaba hub.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了
大部分是共地
也有共正极的
隔离电路的话就随便怎么搞了

网友:
看样子木有任何问题的,哈哈~

网友:
7020 bec 很好用
可以搜一下
双电压供电
lz这个接法感觉是可行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2S直供了,还要外接BEC作甚。换个支持的接收机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直供了,还要外接BEC作甚。换个支持的接收机不就完了

EZUHF的接收机不支持高压,别的增程设备我信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遥控器 FUTABA 都解决了

我就是用FUTABA+EZUHF,不过EZUHF的接收不支持高压啊

网友C:
这样接是可以的,但BEC能同时出2个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是可以的,但BEC能同时出2个电压吗?

BEC只输出一个电压啊,另一个电压是锂电直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BEC只输出一个电压啊,另一个电压是锂电直连的

哦,明白了。。。其实根本就不用BEC,在2S电池输出串2个二极管,正好压降1.4V(0.7X2),就刚好6V给接收机啦。。。

网友:
我也正头疼这个问题,我已经买了3GX和高压舵机了,但手上只有天地飞的接收机,我想在3GX的电源输出到接收机那一条电源线给它降压,(在电源线中间电加个UBEC或者是串两个二极管降压)。你说行不?

网友D:
這樣不行 給你改好了 我700E目前是這樣用

网友:
我的想法是 舵机信号线接接收机 正负极接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哦,明白了。。。其实根本就不用BEC,在2S电池输出串2个二极管,正好压降1.4V(0.7X2),就刚好6V给接收机 ...

直接在3GX到BEC间的电源线串两个二极管不就可以吗?有没试过,我想应该能行吧

网友:
18楼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樣不行 給你改好了 我700E目前是這樣用

你这个和LZ的一样的 只不过你的三个地分开画了而已,其实是相通的

网友:
用7。4接收电配BEC方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3GX到BEC间的电源线串两个二极管不就可以吗?有没试过,我想应该能行吧

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和LZ的一样的 只不过你的三个地分开画了而已,其实是相通的

何來一樣? 何來相通? 供電跟迴路是兩回事 兩個不同電壓的迴路負極搭在一塊才真有事

网友:
看楼主的图,感觉怪怪的,原来是2个回路的负极两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這樣不行 給你改好了 我700E目前是這樣用

你好。。。怎么改,双向变压什么意识??我也头痛这个问题。我跟楼主改法一样,但是有些接受能用有些不行,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不科学呀。按理说是应该没问题才对。

网友:
我记得哪个世界冠军有一款双电路的电调。可以单独给舵机和接收供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好。。。怎么改,双向变压什么意识??我也头痛这个问题。我跟楼主改法一样,但是有些接受能用有些不行 ...

高壓直推用我改好那張圖的接法就可以了 不能用樓主原來那種接法 會出問題的
雙向降壓是用來給不吃高壓的設備用的降壓器 亞拓雙向降壓 在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壓直推用我改好那張圖的接法就可以了 不能用樓主原來那種接法 會出問題的
雙向降壓是用來給不吃高壓的 ...

我没像楼主一样吧负极连起来。。但是还是不行。好像接受和电压不同电压供电舵机不能动。是不是这个电压会影响舵机电位器的识别信号????然后要用接收机发出不同电压的信号?

网友D:
這就有點怪了 先跟你確定一下以下幾點
1.接收跟陀螺的連接方式
2.確認陀螺、高壓舵機是一組獨立供電 接收是另一組獨立供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這就有點怪了 先跟你確定一下以下幾點
1.接收跟陀螺的連接方式
2.確認陀螺、高壓舵機是一組獨立供電 接收 ...

我还没接陀螺。我直接舵机信号线连接接收。正负极引出来接2s锂电。。接收机用5vubec独立供电。。但是不行呀。舵机不敢。。。上有副翼不能这样接吗?
我舵机的正负极没有接到接收上。直接接2s。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接陀螺。我直接舵机信号线连接接收。正负极引出来接2s锂电。。接收机用5vubec独立供电。。但是不行 ...

1.你是有副翼的嗎?
2.所有的舵機都是高壓的嗎?

如果以上2項都是的話 以下為有副翼的高壓舵機接法
1.所有舵機的+-線都分開不插 全部集中插2S電池 (切記所有舵機的+-線都不能接到接收或陀螺上)
2.所有舵機的信號線照原先配置插 (包含陀螺儀上的尾舵機)
3.接收獨立供電 陀螺儀吃接收的電 獨立供電來源可由2S電池接雙向降壓或是電變

如果尾舵機不是高壓的話 請用以下接法
1. CCPM 舵機的+-線都分開不插 全部集中插2S電池 (切記 CCPM 舵機的+-線都不能接到接收或陀螺上)
2. CCPM 舵機的信號線及陀螺儀上的尾舵機照原先配置插
3.接收獨立供電 陀螺儀及尾舵機吃接收的電 獨立供電來源可由2S電池接雙向降壓或是電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這樣不行 給你改好了 我700E目前是這樣用

!~ 危险哦
要共地
虽然都是从电池出来的负极接到两边, 但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你是有副翼的嗎?
2.所有的舵機都是高壓的嗎?

我用的是哦泰式x7的gs504和503全是高压无刷。接法是你说的第一个那样,不行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降压到6v供电给舵机。接收5v有压差就是不行。直接6v全部供电就可以。我还用kst的315高压舵机试了不行,有压差不行。我是华科尔rx1202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 危险哦
要共地
虽然都是从电池出来的负极接到两边, 但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請問不同電壓迴路又不是雙BEC為何負極要共地? 有何危險? 這接法跟各廠機手都一樣 也沒看過有人做共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哦泰式x7的gs504和503全是高压无刷。接法是你说的第一个那样,不行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降压到 ...

你拍一下照好了 我是接收是RX1002需降壓 其他電裝均支援高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不同電壓迴路又不是雙BEC為何負極要共地? 有何危險? 這接法跟各廠機手都一樣 也沒看過有人做共地的
...

共地更保险一些,
2套系统之间只有信号线连接,虽然两边的地都是电池负极
但是某些意外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有造成输出信号的电平偏移。。。。

网友:
换设备吧, ar7200bx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还不如高压舵机用低压来工作;
换个接收机啦,买了鸡,不要差个酱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拍一下照好了 我是接收是RX1002需降壓 其他電裝均支援高壓

能加qq询问一下吗。。。。qq523038671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能加qq询问一下吗。。。。qq523038671

很不好意思 我沒有qq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好意思 我沒有qq

居然没有qq、
如图。要是ubec电源是接另外一个电池舵机就不能动。要是ubec电源也接在这个黑电池上舵机就能动但是动起来行程很不顺话。。。。。好奇怪呀。怎么会这样我同学说是地线不同。但是接在同一个电池上也会行程不顺。。。。。天地飞接收像这样两个不同电池也能动但是行程也是不顺滑。。。。各种疑难问题。。。。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2014-03-26):
请问楼主的单独供电搞好没有?

网友(2014-08-27):
弄个舵机分电板

网友:
接收机和三轴都是双向的,能进能出。
建议楼主跟换接收机,现在大部分接收都支持高压的

网友:
如果只是降压当然简单了,但是飞行过程中舵机的动作会产生电压回程,可能会对电池造成冲击影响到接受机的供电。还是用UBEC靠谱。

网友(2015-05-01):
2s直接供电给 陀螺义
电调 供电给接收机 不行吗?
个自供 **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何來一樣? 何來相通? 供電跟迴路是兩回事 兩個不同電壓的迴路負極搭在一塊才真有事

是共地的,你和LZ画的图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

网友:
一个飞机体系中可以有多种电压,但必须共地

网友:
电路必须要共地。
干脆不要折腾了,买个Reactor X2 用着就是了。

最好的连接应该是接收机,3GX共用6V接收电。
舵机用分线板接8.4V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