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06。 求最大拉力的配置

楼主(2013-12-12):
目前手上有4个 4006就是几十一个的那种,天行者40a电调。 ff。白色款飞控。  想像大神们要个配置。 发挥最大载重就行。 用多大浆。还有电池。  机架的话。650级别的。 不要不要太贵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有好心人吗........

网友:
没人研究这方面的吧!

网友A:
换电机,切记别用F4006 质量问题,5个电机,3个有问题了

网友:
11寸的桨吧,

网友B:
1238可以用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切记别用F4006 质量问题,5个电机,3个有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8可以用4s电

4s。1238的话。能到多大拉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4s。1238的话。能到多大拉力

好像是最近出厂的点击没有做动平衡,我最近都在收之前的f40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最近出厂的点击没有做动平衡,我最近都在收之前的f4006

我这个是8月的。应该没问题吧。 之前出了。买家又不要了。寄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s。1238的话。能到多大拉力

好像是800到900之间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问题呢

我起初4个点击,3个轴松动,一个彻底松的轴都要点,买了一个新电机补上,质量貌似也不行。朋友的一个电机和我一样,他的电机也松动。

网友D:
廉价4006路过,,4S1238浆,1700起飞,,20分钟

网友:
4006是不怎么结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廉价4006路过,,4S1238浆,1700起飞,,20分钟

配置说说啊,,,电池多大的·?空机20分钟还是加负载,云台图传狗20分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置说说啊,,,电池多大的·?空机20分钟还是加负载,云台图传狗20分钟啊????

F4006  680KV    4S5000电池  1147浆   1700G起飞重量。 20分钟悬停。无图传云台

网友F:
F4006  680KV    4S 5200电池  1147浆 飞腾30A 玉兔2 x600机架。 25分钟

网友:
4006搭配1247 会咋样680kv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F4006  680KV    4S 5200电池  1147浆 飞腾30A 玉兔2 x600机架。 25分钟

你的机子全部有多重

网友:
我4轴8电机,没上云台,电池3s5200,重量2089克,还没有试飞

网友:
似乎是最近批次的这个电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G:
f4006 4s3500 1045 kv950 2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f4006 4s3500 1045 kv950 25分钟

起飞重量多少啊

网友:
F4006 950kv带8045桨拉力多少?

网友:
F4006 680KV 450機架 1147槳 1900g 起飞 4s4200电 15分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