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320A双向电调带刹车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买到手用上坦克了,但是也不知道自己的是带不带刹车的,看某宝上有的写带刹车有的不带,不知道用坦克上用哪种好,高手帮细说下,谢谢啦

网友:
高速现代坦克可以用带刹车的试试刹车点头效果,一般不带刹车的好点

楼主:
就是说带刹车的摇杆回位的话,自动刹车死,不带刹车的会有惯性向前下?

网友:
对的,但是遥控坦克的重量,动力和阻力让惯性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

网友:
不要带,操作好麻烦的

网友A:
刹车esc,假设控正输出是向前,那么在正输出切换成负输出时候就程序性短路电机就有刹车效果了,刹车力度和控负输出值对应,也就是短路的占空比。如果是停止时候控负输出那就直接倒车。说白了就是向前时候第一次负输出刹车第二次倒车
坦克没刹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esc,假设控正输出是向前,那么在正输出切换成负输出时候就程序性短路电机就有刹车效果了,刹车力度和控 ...

正解!

网友:
求推荐一套合适点电调,不带刹车的

网友:
建议如果要上带拖刹的ESC(电调)换金属波箱!我的田宫CC014*4小越野车的朔料齿轮就是这样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esc,假设控正输出是向前,那么在正输出切换成负输出时候就程序性短路电机就有刹车效果了,刹车力度和控 ...

原来是这样,那坦克还是应该不带刹车的好~~谢谢啦

网友:
说实话我玩RC车很多了,不建议坦克上带拖刹的电调,因为比如我的车19T540电机根本就刹不住,=我换70T电机一样刹不住,力度不够,电调田宫105BK,绝对的好电调,所以坦克刹车的问题我个人建议不推荐通过电调的拖刹解决!
好盈的无刷动力有可以编程的,可以设置拖刹的强度,但是对电机,电调,电池都不好,尤其是锂电池,容易过热起包包!镍氢电池刹车强度大了拖刹用的过多,热量上不是很高,但是电池会折寿的!

网友:
320a电调出了不带刹车的吗,如果是确定的话,那就买吧。如果是攀爬车用的,油门中点刹车的,用在坦克上,比较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