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大神们 用航模大功率无刷电机控制无动力主轴怎么样

楼主(2013-12-12):
楼主的机子比较小,行程250X230的,用的15mm厚钢板,准备用航模无刷电机加个同步轮把转速调到5000左右,用er11的话最大刀具直径应该是6mm,用来铣铝,如果可以的话,用外转子的好还是内转子的好呢?求大神解答。

如下图 ,一个是豹子的4272内转子无刷电机,另一个是EMP的N5065外转子无刷电机.

网友A:
无刷好金贵的样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好金贵的样子哦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看有老外做得 还不错

网友B:
航模电机的小脖子经得住皮带的侧向力吗?还有航模的小电机经得住几个小时的工作吗?不小心闷刀了会不会脖子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机的小脖子经得住皮带的侧向力吗?还有航模的小电机经得住几个小时的工作吗?

准备买个大的航模电机,轴颈最小也有5mm,应该可以吧,长时间运行的话估计散热得做得比较好,可以弄个水冷

网友C:
模型无刷电机不适合长时间工作,轴承磨损很厉害,转速高扭矩不足,电调也很贵,外转子的更不合适,不要说切削的金属削,就是太多的灰尘都容易把电机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无刷电机不适合长时间工作,轴承磨损很厉害,转速高扭矩不足,电调也很贵,外转子的更不合适,不要说切削 ...

看样子是真不合适了,那有没有好一点的有刷电机推荐呢,带动无动力主轴,体积小点的,机子比较小,大的不好装啊,

网友D:
好电机不便宜啊,36v300w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直径52的,我也打算搞一个无动力,用er11+16UU加长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电机不便宜啊,36v300w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直径52的,我也打算搞一个无动力,用er11+16UU加长滑块 ...

我算了下 觉得不划算 还不如加点钱换400w伺服

网友E:
要带无动力主轴,还是伺服电机或者工业无刷电机靠谱些。
无刷电机技术用在主轴上是可以的,但不能拿航模无刷电机直接上阵的。
缺点上面有朋友已经讲到了。
豹子电机标称至少也有1KW以上,你真让它带500W的连续负载,他可能都会在散热问题上感觉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带无动力主轴,还是伺服电机或者工业无刷电机靠谱些。
无刷电机技术用在主轴上是可以的,但不能拿航模无 ...

恩恩 而且这些电机都比较贵 再加上电调 所以我觉得还是加钱买一套400w的伺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