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想问下,电动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分别在哪里

楼主(2013-12-12):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年10月刚入魔.想玩滑翔机,就买了架冲浪者。结果水平臭到不行,飞8次炸8次,就没好好飞过。实在没信心修理了,就又买了架小小鸟飘飘机,结果就一飞冲天了。我现在就是把小小鸟当滑翔机在玩,开动力飞上去,关动力滑翔下来再开动力飞。最舒服的那次是1350ma电池,10分钟左右的油门时间能达到留空22分多。然后我又起了换飞机的心思,于是逛了下淘宝。有家网店在卖凤凰滑翔机,号称2200ma电池能留空半小时,我就迷茫了。我的飘飘机一分钟油留空2分钟,你一架滑翔机用2200的电池留空也就半小时。那电动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区别难道不在留空时间上?请大家解惑。P.S.莫非泡沫滑翔机其实算不上滑翔机?

网友:
算不上。
推荐之一时光鸟,掏包上自己搜索吧。制作比较费时。
再就是领航的电滑。

性能好的电滑跟特技机和练习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飞机调整和操控也有一定要求。

网友:
滑翔机悠闲飞行中

网友:
滑翔机大翼展,不能做大机动,留空时间长,翼型和一般固定翼不太一样

楼主:
这个回复比较深奥,我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A:
凤凰滑翔机气候状况适宜,30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滑翔机气候状况适宜,30分钟没问题!

那个epo的凤凰滑翔机?多大的电池?

网友:
翼形不一样,机动性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epo的凤凰滑翔机?多大的电池?

2200的电池。

网友:
你的问题是这样的!飘飘机是属于滑翔机的改进的!重量很轻!在加上EPO材料是属于耐炸材料!适合新手没飞过飞机的人接触使用的!要是你已经可以滑翔和有一定的降落水平了!那就可以选择滑翔机了!你以前的那架冲浪者很不错!背推动力!即使是小炸对电机等设备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也是比较适合新手练习!在说一下你现在想要买的两米凤凰!应该是蓝宇公司出的那个EPO的凤凰吧!这个飞机适合风小的地区使用!因为因为他是适应厚翼形,滑翔的时候速度不快!风大的地区使用的话降落时要带一点点动力!不要使用蝴蝶刹!升力非常的好!你说2200MAH电池只能飞半小时也是正常的!你现在飞的飘飘机重量非常轻!所以你觉得20分钟时间已经很久了!其实凤凰2200MAH电池要带上这么一个大家伙上去还能飞上半小时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有的两米的飞机一样的电池只能飞十几分钟(这也和操作者的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主要这个飞机我飞的时候一般也就十几秒的动力就开始无动力滑行了!所以电很节省的!要是遇见上升气流那时间还会在增加!如果你用这个飞山坡的话!一个2200MAH电池别说半小时!半天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在问在告诉你!

网友:
建議樓主多練習模擬, 我的沖浪者平地動力2200mah可飛20分鐘以上,  山上吹上山風4-5級, 關動力飛行最長可1.5小時,

就算是發泡機, 沖良者絕對是好飛機, 關鍵在於飛手的技術是否達到水平

楼主:
楼上说的上升气流我也吃到过,我们这里有个玩,dlg的,我有时候跟着他飞,飞在他附近。吃到气流以后明显我的泡沫飞机下降变慢,他的dlg无动力还能上升。我还想问问,要是电动滑翔机能不能也靠气流上升?会不会电滑太重升不上去?如果不用泡沫用轻木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上升气流我也吃到过,我们这里有个玩,dlg的,我有时候跟着他飞,飞在他附近。吃到气流以后明显我的泡 ...

现在的泡沫机子,略重了一些,大多数泡沫滑翔机性能都比较糟糕,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就算和最便宜的1米木头DLG相比,泡沫机飞起来也会感觉像石头一样,漂浮感不够(当然主要是因为泡沫机是厂家做出来赚钱的产物,没有好好设计,比如泡沫机表面的一条条凹槽,用来放加强筋,非常厚的后缘厚度等等。。。)

如果有很强劲的热气流,泡沫机也能飞热气流,但是一般来说,飞起来石头感都太重了

滑翔机并不是只有拉高了关动力滑翔航线下来这一种玩法,追逐空气中的热气流,不依靠机子的动力越飞越高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价位适中,飞行水平又不大容易摔机的话我建议尝试一下全球的那一款2米滑翔机,至少会比泡沫机子有好得多的飞行感受

网友:
我又来说了。。。楼上上配套小动力的时光鸟或者找楼上搞架电滑即可。。。

楼主:
楼上的楼上是卖飞机的?给个店链接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楼上是卖飞机的?给个店链接好不?

算不上专业卖飞机的。。。玩票性质的个人作品而已,追求高性能,这个是我的作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建了一个滑翔机群,漫步云端:237548782,可以加进来分享心得

网友:
内容熊猫飘渺机留空长。以前玩2200电池飞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