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上面的四根线如何连接5.8图传系统。

楼主(2013-12-12):
今天刚到的5.8图传套装、IOSD mini,新问题出来了MINI上面有四根未焊接的线,他们是怎样与图传系统连接的呢?请同志们帮忙,最好是图片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 发图也不说出处。抓盗版。

哈哈,谢谢同志们,泡泡大师又被盗版了,别生气,我这里也一道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同志们,泡泡大师又被盗版了,别生气,我这里也一道谢你了。

哈哈,以后上照片,打上泡泡专利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以后上照片,打上泡泡专利水印,

这个可以的,呵呵,我准备把你的所有发帖都看一遍,在群里时间长了,感觉大家现在没事就是秀一下自己的宝贝,要么就炸鸡控告大疆,呵呵,自己感觉有时间还是要多学习啊,不懂的东西太多了。炸鸡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自己功夫没有练到家啊,还是什么都要踏踏实实的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 发图也不说出处。抓盗版。

哈哈   不好意思  泡泡大师  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的,呵呵,我准备把你的所有发帖都看一遍,在群里时间长了,感觉大家现在没事就是秀一下自己的宝 ...

图片稍加修改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的 发图也不说出处。抓盗版。

泡泡大师  在吗 想求助一下你   能帮一下小弟吗?我的云台不能下转  只能上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稍加修改了一下,

可以设计一个logo,今后图片教学和,视频教学中都可以加进去,这个可以要版权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泡泡大师  在吗 想求助一下你   能帮一下小弟吗?我的云台不能下转  只能上转是什么原因呢

扶正相机,按一下控制板上的铵键,让云台复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扶正相机,按一下控制板上的铵键,让云台复位一下就行了

请问泡泡老师,云台控制板上的复位按钮是回复云台设定位置还是把按钮时相机的位置作为初始值呢?

网友(2014-05-30):
引用 网友A:
哈哈,以后上照片,打上泡泡专利水印,

对,水印就是你头像上的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