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JR XG8 如何删除模型 在线等

楼主(2013-12-12):
求 JR XG8 如何删除模型 在线等,选COPY/ERASE 进入后,也能删除,可是删了后,就是让选择模型,说到底还是新建一个啊,如何彻底删除模型呢????????

网友A:
你先将当前模型改到另外一个上,比如当前是1号模型,先进入modle select模型选择菜单,改到模型2上,然后进入copy/ERASE菜单删除你本来想删除的1号模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将当前模型改到另外一个上,比如当前是1号模型,先进入modle select模型选择菜单,改到模型2上,然后进 ...

可以再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没人会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将当前模型改到另外一个上,比如当前是1号模型,先进入modle select模型选择菜单,改到模型2上,然后进 ...

谢谢你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