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负螺距设置

楼主(2013-12-12):
请教各位。凤凰模拟器上负螺距怎么设置,打开3D开关后浚有负螺距。我用的是D10控。我在模拟器上和控上都试了不行。我控上是按照设置置450走的。

网友A:
通道没有映射对,通道要映射到你指定的开关上,必须是两段开关,一般是映射到右手摇杆上方那个两段开关上,或是左手摇杆上方的两段开关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198&highlight=%B7%EF%BB%CB4
这有个视频,楼主可以先简单看看~~~

网友:
说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没有付螺距是不是你的角度设置不够,一般450级最大负螺距-9到11度,最大正螺距10度。好的机子角度可以设置大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俺到此一游,长见识了!!

网友:
同不懂同学习

网友B:
模拟器跟真机是两回事儿,不要沿用真机设置。

控上重新建一个直升机模型,十字盘类型选H1(没有混控),
分别设置普通模式与3D模式的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
设置方法搜索老贴。
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跟真机是两回事儿,不要沿用真机设置。

控上重新建一个直升机模型,十字盘类型选H1(没有混控 ...

你好,我用的是D10,斜盘在常规上,沒有十字盘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没有映射对,通道要映射到你指定的开关上,必须是两段开关,一般是映射到右手摇杆上方那个两段开关上, ...

通道对的,有反应打开开关油门在在70左右。但沒负螺距。常规飞行正常,倒飞就落地。

楼主:
问题以找到,在螺距曲线里常规飞行和特技飞行设置不一样。常规设一3至100,特技设一100至至100。有了负螺距,但感觉还不太对,行程过长。

网友(2014-01-21):
楼主。我也是这个问题不会弄。麻烦告诉我一下。5四005302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