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开源头追的接线图!

楼主(2013-12-12):
新入的14SG,开源头追的套件已经到货,但不知道开源头追如何和控连接……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给说下吧……

网友:
论坛自己搜去

网友:
链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呀。。。。

网友:
不懂啊潜水呢

网友(2014-06-24):
想请教一下,用433转发模式。头追模块的线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到433的发射机第7、8通道上呢?      飞机上云台舵机就接433接收机上面的第7、8通道呢?       相当于可以跳过遥控器,直接用传感器信号直接通过433发射机发送给接收,从而实现控制呢?

网友(2014-08-14):
引用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给说下吧……

用切糕433

网友:
因该能搜索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