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有副翼直升机,可以用无副翼系统吗?

楼主(2013-12-12):
我有个450无副翼旋翼头坏了,换了个有副翼旋翼头。能飞吗?求教大仙!!!

网友A:
有副翼头,可以改成无副翼的。

网友B:
好像是不行,不过V8好像可以

网友C:
直接改旋翼头,我的3个有副翼旋翼头我已经改了2个了,装机(没上大浆)测试感觉还不错,等再组上一台450后就上这个旋翼头了,如果需要的晚上拍照上传

网友D:
MB明确说可以,CGY750官方回复说也可以。其他三轴理论上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头,可以改成无副翼的。

嗯,我研究一下听说旋翼头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明确说可以,CGY750官方回复说也可以。其他三轴理论上说都可以

我的是善哉三轴啊...图片来了...说明书也没说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旋翼头,我的3个有副翼旋翼头我已经改了2个了,装机(没上大浆)测试感觉还不错,等再组上一台450后就 ...

那太好了,教我吧!  上图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教我吧!  上图图

恩恩,晚上拍好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头,可以改成无副翼的。

嗯, 直接改旋翼头,当然最好啦!努力中,我会第一时间分享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试过

太好了!   你这么说,我的信心又大了不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不行,不过V8好像可以

嗯...一定要它行!!!信心有了!!再加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恩,晚上拍好上照片

很期待呦~

网友:
图片来啦,我一边上图,一边解说一下

这个是大体照片

网友:
需要这个限位器,可以用主轴限位器改,不然这个滑块会掉下来。
换个角度看一下。
拆下来就是这样的,这个限位器需要在对角的地方开个槽,不然两根棒棒就不能固定了。而且这个主轴限位器边上的连杆,要这样处理,不然螺距为最负的时候会干涩,回不去,我一开始就是这么用短的装,结果发现干涩后重新处理,想办法,呵呵
就是需要这样固定。

网友C:
准备测试一下,
右副翼,很顺滑。
升降舵,也很顺滑。
升降舵。
好了,完成了,还是非常满意的。

网友C: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 好呀!
  • 我吧图片都保存到手机了机子,仔细学习~
有什么不懂的,再请教你~

  • 昨天装机,用的是银燕es08mg,打算起飞,心里想再检查一下吧~
  • 紧了几个螺丝,最后一个舵机,把舵机臂固定螺丝拧断了...

   我一天上班10来个小时,也就是晚上那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好呀!
  • 我吧图片都保存到手机了机子,仔细学习~
    有什么不懂的,再请教你~

  • 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

楼主:
嗯,看到图片,和你的讲解,已经有点头头绪了~

你用的什么三轴啊?

网友F:
華牌rx2618 3軸接收直上有副翼和无副翼

zyx 直上有副翼

心得是3軸上有副翼時反應會變慢

楼主:
奇怪了,难道我的回复被论坛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

嗯~通过图片,和您的讲解。已经有点眉目了...有什么不懂,再来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華牌rx2618 3軸接收直上有副翼和无副翼

哇呀!!!好机啊!    华科尔的三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華牌rx2618 3軸接收直上有副翼和无副翼

明白了,感谢...

在想请教~陀螺仪减震用什么好?

看到过三载陀螺仪里加铁螺丝,有作用吗?

楼主:
今天电调抽了,天行者40A~辛亏没上大奖...

我赶紧就拔电了,检查时发现,尾波掉了螺丝~
天哪~这要飞起来~那还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

在想请教~陀螺仪减震用什么好?

那是內徑12mm的墊片,跟下面這篇同樣意思
★安装试用PU防震胶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613&fromuid=170741

网友:
减震直接买减震胶贴,有卖的,含铁片一起10元,这样也省心,另外任何金属与螺丝接触的都要上胶,不然会出事的

网友G:
请教,有付翼旋翼头不改装,可以直接上三轴陀螺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有付翼旋翼头不改装,可以直接上三轴陀螺仪吗?

从头看我的帖子,有大仙说   可以,就是反应慢一点~如果会改旋翼头最好...

网友:
可以直接上三轴。

网友H:
听说不行,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不行,好奇

今天在屋里飞,参炸。三轴可以用有副翼,就是我没控制好~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测试一下,
右副翼,很顺滑。
升降舵,也很顺滑。

循环螺距可到几度?

网友:
我去陀螺义这样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哦哦!

网友:
我深深滴赶脚到,折腾是咱广大模友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