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终于没了,悬停还是不行,单电时间只有2分30秒了。

楼主(2013-12-12):
山寨的塑料机架玩了两个月,实在弄不起来去弄来炭纤维机架和无刷云台
飞机的重量也从1.1kg变成了2.1kg。
3S,2k2的电池原先能飞5分钟,现在只能飞2分30秒了。差一点的电池,飞2分钟就掉下来了。
飞越650机架,飞越狗台,F4006电机Kv950,1147桨,山寨2560飞控刷海盗,30A山寨电调(45块钱的一个的那种),minimOSD+TS832图传。刚装好去小区飞了一圈,最后没电了,油门拉到定也飞不起来。

1.要解决续航问题。准备拉条电线在线飞行拍摄。
2.现在悬停还不行,alt hold是不错了。但pos hold完全不行,飘移超过20米。

网友:
4006电机,, 应配4S 电会好一奌,, 让电机在較高效率下工作

网友:
对的,电池4s,桨1047试试

网友:
哈,和我一样,走了个弯路,不过我比你好些,第二次就基本到位了,你估计还要改配置。

我以前朗宇A2212,天行者20A,550机架和11寸桨,电池3S2600飞12分钟。

现在6S5200,朗宇4110,铂金30A,650机架狗台15桨,飞22分钟

网友:
楼主亲手毁了自己的电池啊!单片最低电压不能低于3.5V,否则循环几次之后电池的容量就会永久性的大幅度缩水了。你飞机都拉不起来了,估计低于3.0V了

网友:
直接上双电、也就是两个2200mah的并联、留空时间马上就有单电的双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7552
看我的帖子

网友:
没有果冻就是好呀,我这一直有果冻,用的乾丰,1447桨,楼主要是换成碳桨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