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小精灵起飞不稳侧翻

楼主(2013-12-12):
小精灵到手后还一次没有飞到天上,已经在地上蹭出了好多伤痕,不管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起飞就漂,发生侧翻,请大神们给分析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过各位朋友们的帮忙,各种调整之后,飞机终于很稳的飞起来了,再次对朋友们表示感谢,让小精灵受苦了。

网友A:
我没出过这种问题,只能帮顶了

网友:
醫生看病也要看面色, 拍照給大家看

网友B:
你在室内还是室外飞?校准指南针没有,还有参数调好没有?这个应该发货前卖家就应该要调试好的

网友C:
恢复所有默认设置,重新调参,严格校准IMU

网友:
重新调参,严格校准IMU..........最基本的

网友:
各种校准..........只有这一个可能

网友:
对照说明书、学会观察灯号、首飞校准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室内还是室外飞?校准指南针没有,还有参数调好没有?这个应该发货前卖家就应该要调试好的

指南针校准了,参数没有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出过这种问题,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所有默认设置,重新调参,严格校准IMU

额,调参还不会,没敢动

网友:
校准一下再飞

网友D:
是不是桨装错了

网友:
楼上面大家说的都好    各种检查 各种校准

网友E:
楼主您好,请恢复默认参数后进行高级校准。如还有问题请拨打我们的400售后技术支持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桨装错了

没错,错了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请恢复默认参数后进行高级校准。如还有问题请拨打我们的400售后技术支持电话。

哦,好的

网友:
看下调参软件里的基础-飞行器-选择x型四轩翼飞行器

楼主:
重新校准IMU,提示主控温度过高,这个没有关系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IMU,提示主控温度过高,这个没有关系把?

按照提示操作,断电10分钟继续,温度高没什么关系,水平放置十分钟后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提示操作,断电10分钟继续,温度高没什么关系,水平放置十分钟后调试。

好的,我在试下

网友G:
照片+视频出来。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片+视频出来。才知道

等等上视频

网友H:
连接电脑 水平位置校准imu  然后室外取得gps定位的情况下做指南正校准  然后就可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接电脑 水平位置校准imu  然后室外取得gps定位的情况下做指南正校准  然后就可以起飞了

谢谢,各位已经起飞成功了,但是视频没还没录

网友I:
楼主校准一下指南针吧,看看说明书上校准的方法,我当时入手的时候跟你一样,起飞前需要猛推油门起飞,要不就前倾打到地上,后来找了一个很空旷的地方,重新转圈,校准指南者,没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校准一下指南针吧,看看说明书上校准的方法,我当时入手的时候跟你一样,起飞前需要猛推油门起飞,要不 ...

楼上说的我觉得是最可能的原因 我刚飞的时候也是  首飞不敢推大油门
小油门起飞 就是感觉要倒 就更不敢飞了
后来根据模油说的 使劲推
直接就起来了 起来超过1m后
就很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上说的我觉得是最可能的原因 我刚飞的时候也是  首飞不敢推大油门
小油门起飞 就是感觉要倒 就更不敢飞 ...

嗯,我感觉就是指南针记录磁场没记录好的原因。

网友:
跟指南针没关系 控制稳定是的陀螺仪
有人说是低空乱流多 电机输出不够 自然会侧翻 油门给够大 直接起来了 就没事了

网友K:
如果加了***,应考虑重心。通电后,给个5分钟准备后姿态起飞,还不行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加了***,应考虑重心。通电后,给个5分钟准备后姿态起飞,还不行返修吧!

各种校准了一遍,其实发现是重心问题,云台装的往后了,迁移后,成功起飞降落。

网友:
拍个起飞视频给你诊断下。

网友L(2014-12-17):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请恢复默认参数后进行高级校准。如还有问题请拨打我们的400售后技术支持电话。

我的新款精灵2 起飞后 像一个方向飘(是缓慢的飘  GPS定点定不住,前提是我的指南针校准过了!   数据是默认的。  )  技术5是  大家口碑最好的  望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我的新款精灵2 起飞后 像一个方向飘(是缓慢的飘  GPS定点定不住,前提是我的指南针校准过了!   数据是 ...

您这个情况可以尝试校准一下IMU。必须注意的是飞机需要放在水平面上再进行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情况可以尝试校准一下IMU。必须注意的是飞机需要放在水平面上再进行校准。

问题是解决了, 因为是群楼中间 卫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