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我买了四轴机架想请教各位大师几个问题。

楼主(2013-12-13):
机架我已经定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飞控  电机  电调  电池  浆  等!    望各位高手给小弟一点建议 ,配置一般点的,价格不要太高。  毕竟第一次。   再次谢过各位高手!
      飞越650机架    现阶段就是练手  练技术  等技术过关再上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

麻烦给介绍个配置给小弟嘛!谢谢

网友B:
呵呵!问人前你也问清楚点好。你买了机架。什么机架都不清楚。下面的其它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问人前你也问清楚点好。你买了机架。什么机架都不清楚。下面的其它不好搞

对    是我的错  呵呵   我买了飞越650机架

网友C:
想做什么用?要知道目的才行,要不没法配

如果玩玩,简单

如果FPV,配置就要不同了

如果航拍上狗、上微单,上5D2,呵呵,配置都不一样的。

所以不知道你想干什么用,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什么用?要知道目的才行,要不没法配

如果玩玩,简单

先  玩玩   后期上航拍

网友C:
要二次投资?呵呵,随你

飞越650机架有点大了,朗宇2216吧,电池3S的玩玩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  玩玩   后期上航拍

考虑后期的话,电机用低KV值的,电池用6S。前期练手可保证飞行时间,后期可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二次投资?呵呵,随你

飞越650机架有点大了,朗宇2216吧,电池3S的玩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后期的话,电机用低KV值的,电池用6S。前期练手可保证飞行时间,后期可大负载。

那用什么电机好点

网友E:
配置:电机朗宇V2216 900kv 电调上铂金的。考虑以后可以不换电调。桨 1047  上3S 电池+2P两个遥控器一次到位。上9通的 天地比较便宜。  飞控直接上 哪 V1 V2 或者有技术可以上apm飞控。零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电机朗宇V2216 900kv 电调上铂金的。考虑以后可以不换电调。桨 1047  上3S 电池+2P两个遥控器一次到位 ...

谢谢  大师的指导   这个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电机朗宇V2216 900kv 电调上铂金的。考虑以后可以不换电调。桨 1047  上3S 电池+2P两个遥控器一次到位 ...

遥控器我有一个     是JR xg8   还要再买个吗?是不是用在空指云台上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介绍个配置给小弟嘛!谢谢

我也是刚玩四轴哦 我的配置是 xxd2212kv1000   好盈30A  1047  兔2  450机架 devo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玩四轴哦 我的配置是 xxd2212kv1000   好盈30A  1047  兔2  450机架 devo10

感觉怎么样。?我现在还纠结中,不知道配什么样的。

网友F:
给楼主一个建议,不要重复投资!
第一次就上一套说得过去的配置要比上一套所谓的省钱配置要省钱(不知道你明白否,说的有点绕)
因为看楼主的意思,以后肯定是要上航拍配置,如果一开始整一套所谓的省钱配置,当你想升级为航拍配置的时候,你的第一次投资就基本上都用不上了......
而且,练手到航拍,时间上有可能会很快,每天都玩的话,差不多也就一两个月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怎么样。?我现在还纠结中,不知道配什么样的。

不挂东西 10分钟 3.5报警  娱乐娱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后期的话,电机用低KV值的,电池用6S。前期练手可保证飞行时间,后期可大负载。

支持这个.... 避免重复投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一个建议,不要重复投资!
第一次就上一套说得过去的配置要比上一套所谓的省钱配置要省钱(不知道你 ...

好的。   谢谢。大师前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一个建议,不要重复投资!
第一次就上一套说得过去的配置要比上一套所谓的省钱配置要省钱(不知道你 ...

前辈。  可以给套配置吗。我参考下。  电机。  电调。 飞控。 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  可以给套配置吗。我参考下。  电机。  电调。 飞控。 电池

目前你已经有机架了,是Tarot 的 T650,
那么剩下的:电机、电调、碳浆、飞控、电池、遥控器、云台这些设备的总预算大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师前辈的指导!

别客气,大家互相帮助!
我也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别人也这么想,呵呵。

网友:
配置有很多,随便找家店把需求讲出来,店主都可以帮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我有一个     是JR xg8   还要再买个吗?是不是用在空指云台上用?

你好。这个遥控器可以!· 天地飞9 是因为有旋钮通道有助于 远程调产数 这样可以省点 设备 但是如果V2的飞控就不需要了!~因为有数据传输可以进行地下调。 基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你已经有机架了,是Tarot 的 T650,
那么剩下的:电机、电调、碳浆、飞控、电池、遥控器、云台这些设 ...

2000左右的吧

网友E:
机架飞跃 电机朗宇X4108S  380KV-600KV  自己取决 电调铂金30A 支持6S 的电调都行 以后能用。 飞控NazaV2 这个可以到论坛2手收购。大概价格是1700-1800 不排除新的更贵 也可以选择V1 控大概价格1000这样 云台大概是1000左右的 加图传500-1000. 这个配置下来最少需要4500这样 如果收购2收配置的就是350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飞跃 电机朗宇X4108S  380KV-600KV  自己取决 电调铂金30A 支持6S 的电调都行 以后能用。 飞控NazaV2 这 ...

非常感谢!。  我也说是一次到位吧。    不然以后也太浪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也说是一次到位吧。    不然以后也太浪费了。

2000元组完 别想啦!· 我现在都用了 3000多刚好。但是没有上航拍的设备 先暂时玩玩。 配置如下:恒力4225电机 配:1238桨====电调:铂金30A 电池:4S 3300 30C  飞控V1+GPS  机架170多的四轴机架 平衡充:B6+板冲 遥控:天地飞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0元组完 别想啦!· 我现在都用了 3000多刚好。但是没有上航拍的设备 先暂时玩玩。 配置如下:恒力422 ...

我遥控器有了  充电器有了  机架有了   剩下的2000怕能搞定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00左右的吧

就算你有机架、遥控、充电器;
一套飞控就要占去你预算的最少三分之二,
就算你暂时不上航拍设备,4个电机加4个电调还有2套桨,电池、工具,全下来怎么也要一千块了!
看来我道行太浅了,2000块的预算下,我实在帮不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你有机架、遥控、充电器;
一套飞控就要占去你预算的最少三分之二,
就算你暂时不上航拍设备,4个电 ...

没有。是我这个新手不懂。    高手不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