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帮忙,飞机上不了天

楼主(2013-12-13):
新人,第一次搞固定翼。今天下午去首飞了,可油门到底飞机都无法升空,只能在地上想遥控车一样转悠。助跑50米后拉升降舵才腾空半米之后又栽到地上。怀疑是不是电机动力不够或电池C数不够。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飞机是MD的塞斯纳182,1米2翼展的那种。电机和电池型号请看图:

网友A:
兄弟电机小了,2212稳定飞行 2216暴力飞行到飞等动作都可以,2820速度极好就是费电。

网友:
1. 电机没配对,2208 kV1800不适合MD塞斯纳,建议换2212 kV930或者kV1000的,配9~10寸桨;
2. 桨装反了,有字的一面应该朝向飞机前方。

网友:
2212 1400kv 2216 1100kv 1000kv 都可以 不建议2814 2820 用这动力浪费。

网友:
配.朗宇2212 1400kv 和9050浆.暴力又不费电

网友:
赞同用2212.1400KV电机,但这种规格的电机最佳配8X4的硬浆.

网友:
绿头兄说对了,桨装反了。
把图片加亮隐约可以看到。

网友B:
和我刚入魔一样 桨装反了~~~ 效率 推力极低~~
另外你这个电机小了 2212正好

网友:
这机标配朗宇2216KV1250,9060桨,好盈40A电调,2200 3S电池,包你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电机小了,2212稳定飞行 2216暴力飞行到飞等动作都可以,2820速度极好就是费电。

请问同是KV1400的电机,2212和2208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刚入魔一样 桨装反了~~~ 效率 推力极低~~
另外你这个电机小了 2212正好

请问同是KV1400的电机,2212和2208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新手不建议塞斯纳,一扎机头二低空不稳很容易掉,反应迟钝。建议F22板子机,炸鸡成本低,好上手,建议开始玩直接买成品组装,让卖家指点安装调试

网友:
桨是否反了

网友:
直接原因桨装反了,而且电机不够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同是KV1400的电机,2212和2208有什么区别?

2212 2208  前面的22是电机的直径 12和08是定子的高度2212电机的拉力是2208电机的1.5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212 2208  前面的22是电机的直径 12和08是定子的高度2212电机的拉力是2208电机的1.5倍

那就是说参数相同的情况下,电机越高劲越大了?那直径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用50的电机吧 6S 飞  肯定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参数相同的情况下,电机越高劲越大了?那直径有什么影响?

22XX电机一般用3S电池28XX电机一般用4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