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5R+16饼干头的介绍下一班微单拍摄,如何设置相机,焦距怎么调。

楼主(2013-12-13):
入手了SONY 5R微单+16MM饼干头,发现航拍的时候,比较虚,对焦不准确。。。

我用手动模式,找了一个两百米的建筑对好焦之后上天飞,视频效果不是很清晰,请问一般5R改如何对焦呢。。。这个5R的镜头不像单反那样,有横8字无限远焦距可以调的。。

网友A:
别用大光圈呀,这个摄影知识还是要去了解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大光圈呀,这个摄影知识还是要去了解下的好

就是不大懂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大光圈呀,这个摄影知识还是要去了解下的好

我光圈都设置F9 F10了

网友:
是不是震动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光圈都设置F9 F10了

用的什么云台啊?

网友B:
快门尽量慢,光圈尽量小,焦点无限远,没有到8字就先对个100-200外的物体就行了

网友:
快门调到30-50分之一秒试试

网友:
缩小。。。缩小光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门尽量慢,光圈尽量小,焦点无限远,没有到8字就先对个100-200外的物体就行了

我设置时快门1/100,光圈F9,ISO自动

网友C:
把对焦环拧到 8字那也就是无限远那个位置再稍微往回拧一点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时快门1/100,光圈F9,ISO自动

画质不好也可能是你ISO太高了,建议你把参数改为 光圈F8 快门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对焦环拧到 8字那也就是无限远那个位置再稍微往回拧一点就OK

sony的微单镜头是没有8字的,,镜头可以继续旋转

网友D:
半按快门AF到远处物体,然后切MF。
最大2.8的镜头光圈收到F/8,不可再小,否则受衍射影响反而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按快门AF到远处物体,然后切MF。
最大2.8的镜头光圈收到F/8,不可再小,否则受衍射影响反而变差。

大概要多远的物体对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要多远的物体对焦?

当然是跟航拍时差不多远的了。实际上超过30米之后无差别(仅指广角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跟航拍时差不多远的了。实际上超过30米之后无差别(仅指广角镜头)。

这个距离不好估计啊,一般飞上去都50米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不好估计啊,一般飞上去都50米以上

超过30米无差别。就直接∞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过30米无差别。就直接∞喽。

好的,我待会试试。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