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M lite不规则乱飞

楼主(2013-12-13):
小弟我的六轴NAZA M lite不规则乱飞,电机也不同步启动,总是有一个最后启动,六个电机我都用好盈电调编程设定卡设定成一样的了。每个电调也都检查过是不是有虚焊。每次飞我都记录飞行的问题。不规则乱飞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大哥能否指教?感谢!

网友A:
电机不同步启动应该是没做油门行程设置吧?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做个视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

我已经校准了,指南针校准了。还是乱飞。

网友:
来个视频

网友C:
来个不规则乱飞的视频见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同步启动应该是没做油门行程设置吧?

做过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不规则乱飞的视频见识一下

我不会视频,大哥不信吗?我不会闲的蛋疼来骗大家开心,飞机不能定点悬停,一推杆先是悬停到一个位置,就自己乱飘。

网友D:
电调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偶像老师来了,小弟马上去做。感谢!

网友:
我来顶泡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您好前辈,我的电机不同步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您的指教!现在机器就差乱飘了,我基础感度和姿态感度都是默认值,都在基础感度100 100 100 100   姿态感度100 100,这个需要改吗?我对这个一直不会调,能否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我的电机不同步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您的指教!现在机器就差乱飘了,我基础感度和姿态感度都是默 ...

140 140 120 130
120 12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 140 120 130
120 120
试试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调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泡泡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的X8   有个电机转速比其他7个慢了点,或者说启动偏慢一点点,不是很明显,油门行程都校准过的
而且换位置后,还是这个电机慢,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的X8   有个电机转速比其他7个慢了点,或者说启动偏慢一点点,不是很明显 ...

用手转动电机,看看是否这个电机没有其他电机顺滑,也许是电机轴承卡的太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的X8   有个电机转速比其他7个慢了点,或者说启动偏慢一点点,不是很明显 ...

用的什么飞控?某飞控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推大油门后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飞控?某飞控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推大油门后没有影响。

兔2控,而且我互换电机位置后,还是这个转速偏慢,怀疑就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转动电机,看看是否这个电机没有其他电机顺滑,也许是电机轴承卡的太紧了。

用手转动电机有这种感觉:其他电机用手慢慢转的时候,感觉磁铁的原因有一下一下的停顿,而这个怀疑有问题的电机,用手慢慢转的时候  这种感觉没其他电机明显
这又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