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贴——想自己做铰刀

楼主(2013-12-13):
诸位高手们,由于想自己做把铰刀在铜、铝、45#钢上绞孔,想请教何种钢材适合小床加工,加工成型后容易自己蘸火,蘸火后的硬度又能达到使用要求。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A:
LZ思维太发散了       先是要在铜铝45钢上绞孔     然后又问哪种钢材适合小床加工       加工成型还容易自己蘸火        不明所以

楼下的表达下LZ想表达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思维太发散了       先是要在铜铝45钢上绞孔     然后又问哪种钢材适合小床加工       加工成型还容易自己 ...

就是想找一种易加工,蘸火后硬度高,能在普通钢材上绞孔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找一种易加工,蘸火后硬度高,能在普通钢材上绞孔的材料。

易加工:未淬火前硬度40HRC以下材料

蘸火硬度高:加工后硬度58HRC以上材料

能在普通钢材上绞孔:同上

材料:弹簧钢        缺点:易退火、易磨损

建议:做一根铰刀还不如买一根;如果小量加工,拿高速钢(要求高可以拿钨钢棒)棒头部磨成钻头形状,其余部分都是光杆,就可以进行绞孔加工了鄙人试过,精度在0.5丝以内;先钻底孔小余量,比如需要一个16的洞,先用15.5钻,再用16钻,一般钻出来在16+(0.03mm~0.0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加工:未淬火前硬度40HRC以下材料

蘸火硬度高:加工后硬度58HRC以上材料

哈哈哈哈,先D个小电磨的家具,装在小铣或小车上磨,这样的精度应该高了吧。分度头太贵,烧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加工:未淬火前硬度40HRC以下材料

蘸火硬度高:加工后硬度58HRC以上材料

那么大个坛子,好像就我俩在一唱一合。

网友B:
真是自己做铰刀?很服了U,我是不敢想的。CR12模具钢可以达65度,价格约十二、三元一公斤,不过65度还比不上普通现成铰刀的硬度吧,不说如何加工你想要的铰刀,单一个粹火估计也不是自己家里能随便达到那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个坛子,好像就我俩在一唱一合。

咱俩比较闲      我是上班族        最近企业不景气  没啥业务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自己做铰刀?很服了U,我是不敢想的。CR12模具钢可以达65度,价格约十二、三元一公斤,不过65度还比不上 ...

按我发的帖子里的模式做个小火炉做热处理

网友B:
加工成型后容易自己蘸火-----------考虑过淬火后的变形量是否能附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成型后容易自己蘸火-----------考虑过淬火后的变形量是否能附合你要求?

变形量很大吗?

网友:
楼主神勇,敢想敢干,我只有佩服的份,因为据我所知,淬火不只是加热与***冷却,还有时间与温度有控制,更有回火等工艺要求,前个月去淬了一块板料(厚12MM),淬火师傅一见便直接说:变形量很会大,估计2~3MM以上,最后知我只要45度时才答应淬,因为45度的硬度可能出来是几丝.。。。。。。。。。。。

网友:
铰刀的形状因该是杆形,若出来差那怕是半丝,也就不是同心了,不过只要铰刀能合你用就行(我不考虑加工成刀形方面)。

网友C:
你是想用車床加磨頭來自制鉸刀?那些刃口都是淬火調質完成後才磨出來,最直接是買現成高速鋼枝來磨,少了熱處理會省事很多。但是車床加磨頭應該弄不出鉸刀要求的精度,而且一般車床做不螺旋刃(旋距太大)。除非有刀具磨床,你的鉸刀應該做不成。

网友:
需要工具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用車床加磨頭來自制鉸刀?那些刃口都是淬火調質完成後才磨出來,最直接是買現成高速鋼枝來磨,少 ...

受教了,我会试试的。

网友D:
成功了记得分享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功了记得分享经验啊

一定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会试试的。

你是現成鉸刃尺寸不合才想磨?用稍大的現成鉸刃磨小些行不行。

网友:
买一把高速钢的绞刀也就几块钱,真不知楼主是要用绞刀还是要练习做绞刀?

网友:
我只想说“无知则无畏”。

网友E:
50CD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淬火前硬度20几,淬火后硬度60左右~!

网友:
楼主强大,铰刀也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CD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淬火前硬度20几,淬火后硬度60左右~!

谢谢指导,记住了。

网友:
牌号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好多年前的事了,是我去东风模具厂的时候那里的工程师说的一种模具材料

网友:
看完帖子我只想笑,   这可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