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2版本 蜘蛛30电调 油门校准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13):
如题 啦啦啦

网友A:
不知“蜘蛛”电调在使用前是否要做油门校准?

网友B:
油门校准和用什么飞控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蜘蛛”电调在使用前是否要做油门校准?

基本上所有的电调初次使用都需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电调初次使用都需要校准

感谢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校准和用什么飞控没关系

不会吧
那蜘蛛电调怎么设置油门校准呢?

网友C:
飞控自动校正电调行程:
在组装调试飞行器时为了让所用电调达到行程的一致性都需要做电调行程的校正,一个个做比较麻烦,MWC也人性化的提供了一次性校正飞行器上所有电调行程的功能。在mwc 2.2 config.h的1025行左右:
  /****           ESCs calibration                            ****/
  /********************************************************************/
………
    #define ESC_CALIB_LOW  MINCOMMAND
    #define ESC_CALIB_HIGH 2000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uncomment to activate
………
开启#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将固件写入飞控。连接好所有电机电调至飞控,接上电池(无需开遥控设备),飞控会自动发出一个最高油门的指令,两秒钟后发出一个最低油门的指令。电调也会发出用接收机校正电调行程时一样的声音,所有电调的形成校正完成。接下来断开电源,在固件中关闭#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再次将编译好的固件写入飞控,接下来就是正常调试了。
注意:为了安全起见,做校正时请勿装桨以免出意外!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自动校正电调行程:
在组装调试飞行器时为了让所用电调达到行程的一致性都需要做电调行程的校正,一个 ...

非常感谢,已经操作完成
问题是最后所说的“进入正常调试”是怎样的流程(哈哈 纯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操作完成
问题是最后所说的“进入正常调试”是怎样的流程(哈哈 纯新手)

看这个帖子17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2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17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264

o  hehe 呵呵 正常调试就是后期飞行调试了
电调油门校正 改代码调试完了就结束了,
我还因为还得用遥控器再调试一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