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发电机,请教

楼主(2013-12-13):
想用无刷
电机
制发电机,变速器不太好搞。 大伙出出主意。

网友A:
这话说得不确切,要系统的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得不确切,要系统的说明下。
转速需提高,变速比1比15左右。最好采用现成的变速器。

网友B:
可以用齿轮减速电机的 减速头 各种齿比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