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丝杆问题

楼主(2013-12-13):
  师傅们我想用1605的滚珠丝杆代替螺距1.27的梯形丝杆,应该用比例是多少的同步轮?

网友:
用软件控制么?如果软件中可以设置,不需要用同步轮换成原来比例吧

网友A:
3.93700倍率  可以用EXCLS 找出适合的整数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3700倍率  可以用EXCLS 找出适合的整数齿数

EXCLS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EXCLS是什么?

大概是EXCE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EXCEL吧。

呵呵·抱歉打错了·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