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1代遥控器背后那个俯仰摇杆怎么连接云台舵机?

楼主(2013-12-13):
精灵1代遥控器背后装了个大疆配的俯仰摇杆,问问各位那个俯仰摇杆怎样实现云台的俯仰?飞控主板上怎么连线?

网友A:
精灵原遥控加舵机云台,横滚舵机插F1俯仰F2,调参里开启云台,感度30就行,校准X1.
无刷云台只接F2,感度为0。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原遥控加舵机云台,横滚舵机插F1俯仰F2,调参里开启云台,感度30就行,校准X1.
无刷云台只接F2,感度 ...

多谢了

网友:
精灵一代不错啊,可以调整云台了

网友:
内容碉堡了

网友B:
涨姿势了,正在琢磨呢,可是要上狗思云台还得换中心板。我还是多飞飞练习手感吧,榨干精灵的所有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姿势了,正在琢磨呢,可是要上狗思云台还得换中心板。我还是多飞飞练习手感吧,榨干精灵的所有能力。

不上狗思的话用舵机云台,通过控后面的摇杆控制俯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上狗思的话用舵机云台,通过控后面的摇杆控制俯仰就行

请给推荐几款,谢谢了。最好有安装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