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请教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3-12-13):
   最近准备入坑,但看到那么多炸鸡图片,心里没底能否请教老鸟,可否先入手一个控,先模拟器练着,找找感觉再飞真机。请教怎么买,怎么练谢谢!!!

网友A:
怕麻烦直接买个SM600模拟器,自带控。不到100元,就可以玩模拟了。

对手感有点要求的,就买上自己看上真实的控,再买个30-40的模拟器,接上自己的控,也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麻烦直接买个SM600模拟器,自带控。不到100元,就可以玩模拟了。

对手感有点要求的,就买上自己看上真 ...

谢谢指教。天地飞7 可以吗?
计划是ATG650四轴+naza m +不知道怎么配+云台+狗玩航拍。准备入坑中~~~~

网友:
模拟器跟真实操作能比么?我记得考驾照的时候也练模拟器,模拟器跟真实操作根本不是一个效果,模拟器假的很

网友:
对手感有点要求的,上真控,天地飞7 可以的

网友:
模拟器一直把它当游戏玩 尤其四轴 固定翼还能练一下正反舵。。没必要 四轴装好排除硬件问题 先找个无人宽阔的地方 别紧张就直接撸吧少年  两个起落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建议上 天地9遥控。 以后就不用买遥控基本满足要求了。 8通道控制云台9通道控制其他的。绝对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