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DJI技术请进

楼主(2013-12-13):
我的F550套装 V2主控 在
图传
回来之前有过试飞,姿态比较稳(GPS调参因为大疆的V2调参视频有错误,也跟着把X轴和Y轴填反了)。但图传安装上以后,参数没有调,飞机第一个问题是搜星困难,好久才能绿灯。但闪过一次后,又两绿三红(GPS模式)。搜到星后起飞,会出现漂移。还有转向自动回位。请教原因

网友A:
我也看过几次安装、调参视频,也记了好多遍说明文档,调参软件的提示也看了好多遍基本明了了。但是我也没能把XY填反弄错。。也许我注意力不太好吧。。
不过你这加了东西后性能有改变看似是飞机本来的性能被你后来加上去的东西干扰了。所以起码你应该上图片给别人看看是哪里没弄好才能给你分析的吧

网友B:
不懂,飘过。。。

网友C:
GPS天線位置X轴和Y轴填反了!不會造成搜星異常!這是跟本是兩回事!
先檢查GPS接線!是否有插到底、鬆動的狀況發生
再找個空曠干擾少的地方再試試、等久點!通常第一次上電會久些而後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