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自论坛奉献论坛。再发贴指引新手——微风2005——小轩

楼主(2013-12-13):
   今年1越多开始逛论坛,后来朋友推荐来到了本论坛,本论坛人气挺旺借宝地一用。

   微风2005.航模入门机之一。我认为很不错,上单翼相对好飞点,KT机成本也低。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什么都是难得,再难为了飞也要学。我们漯河市玩航模的极少,我又是青少年没怎么得到同城摩友的指导,飞也是自己来的,我认识的新手大多也都是如此,入门不易,为了梦想那不算事!特别感谢网络上结交的摩友给予的人指导:峰哥,皓月,还有广大论坛摩友的帖子。

   个人新手航模交流群 249882723欢迎广大摩友的加入

楼主:
首先说配置。我推荐的配置如下:朗宇2216KV1000左右,9G银燕舵机4个,好盈40A电调,3S25C2200毫安花牌电池,9寸桨。
我个人配置。首先本次微风我做到了650G左右,最终配置如下:40A好盈电调,4个9银燕舵机,2216KV1250配的8040桨
3S25C1500毫安花牌电池。重心压得住。飞着挺爽。

图纸A4版下载:  http://pan.baidu.com/s/1dD7neVZ
图纸直接去打印店打印就行了。本帖对微风部分部位进行了修改,但大体还是按照原版。图多慢慢看。

图纸

一堆碎纸。。一点点拼接吧!原版图纸是3MM珍珠板,而现在使用的是5MM  KT 所以有些地方需要修改。如楼下

楼主:
以下过程是十分麻烦,如若不想推荐下载写真版微风图纸:空军彩色图纸微风2005图纸(先前不是这个图纸,但是这个图纸要比上次的好)
写真版图纸偏大几毫米,问题不大。单独打印写真是20块钱左右一平方,KT在广告店购买单光面的就行双光面也可以价格20左右规格是240CMX120CMX5MM。
首先把图纸从A4纸上裁切下来,我用的壁纸刀。

切完后用胶带粘到一块。以下图供作参考。机翼图纸我以前打印了,这次没拿出来,机翼图纸拼接大同小异。上楼中有个是我的机翼是以前按照写真微风机翼切得。

楼主:
上楼所说,原本这图纸是给3MM珍珠板用的但是现在使用的是5MMKT板。所以一些地方需要做修改如下:
首先是尾翼安装孔

把他们都扩大到5MM宽就行了,方法??自己动点脑子。。。

再一个是我对升降舵的改进,原版微风是用钢丝连接我通过实践发现并不容易,所以我做出了如下改进。微风与升降舵面之间并没有必要切开。具体原因看下楼
没错就是这样!!后续工作日后说

同时我对前面也进行了修改。

A4图纸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并且也存在些误差。我不小心也切丢了一些东西,但也能用,有些边啥的切板的时候顺便切掉就行了。看图直接进入本人QQ空间:QQ空间

楼主:
接下来把图纸贴到KT板上切板。用胶带把主要部位固定住
想这些带有弧度的部位最好是粘一下

切割方法:http://user.qzone.qq.com/8405374 ... &pos=1368181848

网友A:
难点是机翼的制作,楼主咋不上机翼的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点是机翼的制作,楼主咋不上机翼的制作过程?

机翼不难呀。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bbs.mx3g.com/thread-379410-1-1.html。指导新手嘛。慢慢来

楼主:
接下来是粘合。粘合方法衔接:粘合教程
首先粘合机身侧板。切好的板子两块对照下,不合适得狠重做,小问题用纱布打磨下。机身侧板与机身之间粘合我用的双面胶

接着与机身底板粘合,使用热熔胶。首先对机身底板处地的一面粘点胶带,再在朝内的一面用壁纸刀画些线,为的是粘机头的时候好粘。

OK!侧板部位打上热熔胶进行粘合。具体部位忘记拍图了。看看这个是否看的懂

粘合!!

首先先粘合一边,一定要与地面机身底板垂直。先粘机舱部分,后机头再机尾

机仓我弄了块了块辅撑板,宽度和机身底板是一样的

再粘机头。热熔胶打在这个地方

可以选择先粘一边,这样简单点,打上热熔胶后用手按压到热熔胶快干为止。以防止错位啥的,盖上机头上盖板。我用的以前旧的。

溢出来的热熔胶用壁纸刀处理掉就行

机尾粘合大同小异自己把握下就行了。这是粘合好的图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这个尾翼是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这个尾翼是怎么装的

看下楼吧

网友C:
楼主用心,不过这图太不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心,不过这图太不给力了

论坛把我搞崩溃死,上楼的图裂的都是没用的。

楼主:
尾翼、需要先在正面贴一层胶带,背面根据你的碳干直径划碳干安装位。在里面打热熔胶把碳干粘进去。再贴一层胶带。为了美观我又贴了一层写真

还行,用砂纸做修整。

做升降舵,现在升降舵与尾翼是连接在一起的,根据图纸升降舵位置做出标记,在背面划线,用壁纸刀划深度4MM,不要划透胶带

折。。

切升降舵活动角

依旧45度左右,这样就行了。这就是升降舵本身最大舵量

把垂尾放在机身里面切套平尾安装位。

然后插入碳干,尾翼双面也是要贴胶带的。我还是贴的写真。。

把水平尾翼,垂直尾翼,进行假装。
不合适的地方调整。水平尾翼至少肉眼看起来与地面平行,垂直尾翼垂直机身。

粘合!!!先粘水平尾翼。把水平尾翼安装上去调整好距离,打入少量胶,然后赶紧调整水平调。整好后再打点胶加固

接着an装垂尾。在接缝内打胶

如果你担心不垂直那就把机尾上盖板放上去。 这样会好调整的多,上盖板尾翼安装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修改好后再粘合,安装。

底部我粘得有点歪斜了,稍后调整。
安装转向舵,我也是进行了小小的修改

如何??粘合我用了纤维胶粘得有些丑。。。这个也是要切45度角的。

机头上盖板。
正面贴一层胶带。好用的多。背面根据那条横着的线划一下再一折很容易安装

完成图

楼主:
安装电机座座。电机座本身我采用了5MM的板子,阻挡板为可以薄点。。根据电机,我的朗宇2216在其他飞机上就安装2216.。找个合适位置量出宽度锯木板。我搞得稍微靠前了些

一共是5块木板。

电机座与机身上盖板留出一定空隙走电机线。

也要考虑十字架能否安装

电机座整体是垂直地面的。
木片打胶粘合

完成图

楼主:
做机翼。

机翼图纸我也打印过 。图纸机翼切成2分。

其中一份沿中线切开,粘的那一半也需要切45度到60度的角,方面好折。分别粘到以下箭头位置

也就成了我这样

表面贴胶带。。我压了好久成了这样。这是暑假做的做的不太好。

加碳干5MM的或者4MM。找出机翼三分之一的位置用热熔胶粘合

楼主:
话说今天新机装好试飞了。有些地方我担心有问题所以帖子迟迟没有发,今天飞的过程中感觉挺稳的。刚开始对新机不太熟飞的有些暴力,飞的不是太好,中午飞了一电下午再飞感觉好多了。视频迟些发

楼主:
图片查看直接进入本人QQ空间空间相册直达个人QQ交流群:249882723

接着切两块宽1CM长90CM的KT条,用双面胶粘到一块成1CM。粘到碳干上面。
把机翼上弦面盖上去,在KT条顶着的那一小部分做标记,用壁纸刀在内部划线,千万不要划透呀
这个也是需要削边

这个宽度大。

然后直接用胶带粘合起来可能有些人问这样行吗
嘿嘿。看看,先粘一边,另一边一会再粘

手有点脏,弄胶带上了

副翼长度做了小小更改。也是用胶带粘的

楼主:
舵机的安装
我拆解的上一架飞机上的舵机。使用***调节头,U型舵角,1.5MM黑色钢丝。

把舵机放在机身上做标记切洞,舵角的安装位不要太靠后,不然重心不好调控。
一边一个。然后用热熔胶固定。舵机需要加延长线。

这一部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述说,大家看图吧。

接着粘合机尾辅撑板。首先把机尾上盖板盖上,我做了两块辅撑板,在舵机两边。在机身上确定两点量出距离切板粘合 我安装在舵机两边怕的是在空中控制舵面的时候把机身搞变形了。

副翼舵机安装大同小异:开孔,加热熔胶,这个1MM钢丝就行了,1.5也可以。 没太多图所以搞了张完成图

楼主:
补发舵机安装:延长线接口处需要使用胶带粘合下的,一定要呀!空中开很好玩的,我这样过。。补发一张副翼舵机安装图,使用一条Y线。
有个地方我需要强调但是又没详细图,上个教程未说明有新手就出错了。找了以前的图

简单的说就是舵机的安装不一样 这个位置的朝向正好是相反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楼主:
电机安装电调安装
电调我安装在了机头上盖板上,用胶带粘的,就一层。先在机身上比对好,别粘好了不能用

电机的安装,下拉角我在十字架一个角底下垫了一个1MM厚的垫子做了出来。首先电机轴需要处在拉力线与机身底板中轴线的交点上。下面这条就是机身拉力线了

把十字架放在电机座上标注出四个螺丝的安装位。 1号螺丝最后安装并且2.3.4号不能紧固死。 垫子能否看到?装上垫子后就可以紧固了。

楼主:
机身部分还需要两块辅撑板,一块上一块中。根据实际情况切。我粘好了想起需要安装电池所以后续把底下切除了许多。 机翼固定木条我使用了筷子狠使用,比碳干好。图纸给的有安装位,把图纸放在机身上先用螺丝刀插眼。。。我向下移了点。筷子插进去后还需要打热熔胶,不打的后果:你尝试下,不打热熔胶捆一下机翼后洞洞会不会变大

楼主:
苦逼的论坛呀!!编辑帖子如此麻烦!我算服了,打算让我编辑几次呀!!

网友:
dinge论坛呀

楼主:
楼上乱图寒假再整

楼主(2014-01-17):
忘说了:副翼需要两个舵机,两个插头用Y线连接,淘宝有卖。接头处也用胶带粘一下。
机翼的固定,我现在没使用橡皮筋,那东西氧化快,我用的这个 双着用。价格也不贵批发市场有卖,这就是运动裤裤腰上那紧紧的东西。我是这么捆扎机翼的。

楼主:
先安装机翼再调整重心。电池安放在机头,重心位置在机翼从翼尖到翼末三分之一的位置,大部分飞机都是如此。
在重心里前后平衡。机翼的碳干就是安放在重心上的,方便调整重心用。 调整重心主要是调整电池位置,放到合适位置,做标记,贴魔术带,在弄魔术扎带,使用20CM的,电池带电显正好能固定住。
接收机远离电调,我一般都是放置在机身里面。也是使用魔术贴固定

楼主:
本身,新手不适合使用起落架,我也都是降落在田野里,所以我在机身底部加了一层板。用双面胶固定就行,不需要很结实

楼主:
试飞。要仔细检查飞机,电池电量,各部分粘合位是否结实,舵机是否正常,舵面是否与翼面相平,螺丝是否禁锢,尾翼与机翼是否平行,机翼是否固定好,天气是否适合飞行,自己状态如何。。。看视频

楼主:
修补涂装日后再发

楼主:
修补涂装日后再发。我还要说说配置。这些都是不变的40A电调,4个9G舵机,着重说桨电池电机
如果你的飞机总重在600G以下可以使用3S25C1500毫安电池,8寸桨,2212KV1000。
重量在600G以上推荐3S25C2200毫安电池30C电池也可以,2216KV1500以下的电机,9寸桨。
桨新手嘛,建议买XXD的大孔桨,炸了不太心疼,电机2216买朗宇新款,电调买好盈40A很耐用,舵机买9G银燕也不错。

楼主:
涂装,我是本着好在空中辨认的目的进行涂装,我用的是红色丙烯,与水混合的比例是无份丙烯一份清水。涂装我模仿写真微风进行。以机身拉离线为分界线,下部涂丙烯。分界线我贴了一层胶带,涂装时涂在胶带上也没事,胶带一揭就会有一条笔直的线了也就是拉离线。看图。机身底板我也是贴了胶带,丙烯干了再揭去,一面一面地涂,丙烯与水混合的溶剂干得慢。。。

楼主:
以下我做的微风作为参考。图中带翼肋的机翼,那像便便的东西是发泡剂,其实打少量就行了,是我现在用量的一半,发泡剂可以增大机翼强度。写真微风是给摩友做的。新手还是不建议装起落架。手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