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前辈指点 飞越680机架 配置问题

楼主(2013-12-13):
尊敬的各位前辈  晚辈想请教一下     我买了飞越680的机架  V2飞控     还打算用2轴的无刷狗台 挂狗。
请前辈们给指点一下 我该用什么马达多大的浆     日后想过上微单避免马达二次投入

请各位前辈 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A:
低KV值的 380KV 这样 目前比较好想挂单 Tiger-Motor TM 的马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KV值的 380KV 这样 目前比较好想挂单 Tiger-Motor TM 的马达吧!~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多旋翼这个最好是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起飞重量预估,那样配置电机、电调、桨、甚至电池,以及调试。那样才最好飞。

网友:
680只能用12寸桨
用4110 400KV 6S

网友:
顶一个 还是6S电比较靠谱

网友:
请教下,680用飞越推荐的配置怎样?(4006/620KV , T系列 1355高端碳纤桨)挂微单效果怎样?
你的这个配置,挂微单稳定吗?
谢谢!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B:
我用恒力4822,390KV,1238桨6S电池,感觉动力强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恒力4822,390KV,1238桨6S电池,感觉动力强劲

我也是4822 6s  但是我用1447啊  你怎么用1238  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4822 6s  但是我用1447啊  你怎么用1238  小了吧

呵呵,我就是飞着玩玩,不挂云台不挂够的,1238灵活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就是飞着玩玩,不挂云台不挂够的,1238灵活一点

难怪难怪,不过飞着玩,这成本也太高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怪难怪,不过飞着玩,这成本也太高了哈哈

450机架小电机啥的看着像玩具,还是大的有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