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才 花点钱 求助有没有人能帮我把云台搞好!

楼主(2013-12-13):
狗3无刷云台(铝合金的) +鹰眼摄像机 + NAZA V2   +华科尔D10控

问题:   AUX5通道只能控制云台往上转(旋钮是-1000的时候相机是水平位置  旋钮放到中间的时候相机就网上转成45度了    没办法 小弟新手 实在没办法了    求助大仙                    愿意花点小钱求助一下  最低100大洋

网友A:
这么好..我正好有D10 和无刷云台..不过只有2.0版本的固件

网友B:
线没接对 控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我正好有D10 和无刷云台..不过只有2.0版本的固件

我这好像不是版本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接对 控没设好

线不可能没接对    遥控器我是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的   飞行   时空返航   没有一点问题    就是云台调不好   郁闷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好像不是版本的问题吧?

有2.2 的 下载地址吗...我去刷个然后接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2 的 下载地址吗...我去刷个然后接遥控器试试

没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哦

那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帮不了你了..

我找找  能加你QQ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