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床子车出来的件大小头怎么办

楼主(2013-12-13):
请教各位老师,我准备将一段直径49MM铁管车细一些,是用西马特C6床子车的,自动走刀。车了100MM长的时候,用游标卡尺测了一下车过的直径,发现外端直径47.98MM,里端直径48.07MM,居然一头粗一头细,相差0.09MM。!这怎么回事?如何调整?使两头的直径一样粗细。请各位老师指点门路。谢谢。

网友A:
先看夹好没.然后看轨道磨损大不大

网友:
调尾座,这误差还行,不见得还能调整的比这强!

网友:
或许是轴跳动,或许没夹紧,或许刀崩了,或许主轴不平行,或许只是表面不平整,也或许卡尺坏了,能量出48.07应该是表尺或电子卡尺,这些尺本身就容易坏,各种或许……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铁管夹得很紧。床子是新的,没用过几次。是不是床头不正还是怎么的?过去都是车扁扁的小零件,没注意这个现象,这次车的零件长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长零件,可能是让刀了

网友:
1。刀不锋利,横向力量太大,造成让刀。
2. 尾座和主轴同心不够,造成和导轨不平行。
3,导轨磨损,下沉了

楼主:
先看夹好没.然后看轨道磨损大不大
调尾座,这误差还行,不见得还能调整的比这强!
或许是轴跳动,或许没夹紧,或许刀崩了,或许主轴不平行,或许只是表面不平整,也或许卡尺坏了,能量出48.07应该是表尺或电子卡尺,这些尺本身就容易坏,各种或许……
看到以上三位老师的回复,很感谢。容我一一说明一下。铁管夹得很紧,床子是新的;没用尾座,因为铁管是空心的;刀没蹦,卡尺是电子的,也是新的,表面也很平,至于轴是否跳动,主轴是否平行,就不知道了!床子买来家就用了,从没有调整过。因为我不是车工专业,在这方面知识经验很差,只是个DIY者。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夹好没.然后看轨道磨损大不大
调尾座,这误差还行,不见得还能调整的比这强!
或许是轴跳动,或许没夹 ...

老大,让刀了肯定,神马东东只要长就有弹性,车没夹的一端刀会有一个径向力,你车一根胶棒就明白了!只能是选择好的刀具粗车后精车了,不能一次车成,用90度车刀,精车!!!

楼主:
看到各位老师的热心回复,真是感动。唉,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一直喜欢动手制作船模、空模,或者镜头接圈什么的小东西玩,再说,家里有些东西坏了,也需要修修补补,于是三年前买了这台C6。床子到了家,装上基座就开始了应用,基本上也就车车铜、铝、铁什么的金属小零件,床子没出过大力,再说也不是干加工业务的,基本上是新的。可是,去年,发现这个床子存在很多问题:大溜板在靠近卡盘常用的一段导轨上前后用力推拉时,有旷量!摇到尾座附近时,旷量就消失了!当我把大溜板全打开后发现,导轨摩擦面存在先天的粗制滥造现象!一气之下,当时也拍了很多照片想发到论坛上让大家看看真相,使大家今后对西家的东西有个警惕。后来想想,也许我的床子是一个个例。尽管不是经常用,怎么说也有两个年头了,也就认了,最终也没有把这组照片发出去。还有,用切断刀切断那怕直径两厘米的一段黄铜棒,也会出现吭吭吭的震动,至今,我车完了零件之后需要切断的时候,都是用钢锯割。还有,我的那个小托板,刀架往外面摇很溜到,等到往里面进的时候就很吃力了,也不知道是小丝杠和谁磨着?还是丝母和谁磨着?想想真是遭罪呀!谁叫咱对车床这门技艺不精进来着?再说,身边又没有老师可以当面求教,只好凑合着用。自从进了这个坛子,平常日子都是潜水偷着学艺,如今遇到这个问题,只好请教各位高手点步了。另外,如果还有同好想购买C6的话,请多加考虑,三思而行。难怪有同好说,东西贵,质量一般。确实如此。

楼主:
我用刚磨好的白钢刀,还用油石仔细精磨过,并且吃刀很小。如果让刀的话,都是外头细,里头粗吗?谢谢。

楼主:
等明天,我用尾座活顶听一根粗铁棒车车看,会不会出现什么样子。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不是“听”是“顶”。

网友:
大溜板在靠近卡盘常用的一段导轨上前后用力推拉时,有旷量!说明轨道磨损了,如果没有夹好,夹正.转起来未部不 同心度大。也会这样的,我们厂的老机器很多是这样的,去年机修把大多车床精磨一次刮一次

网友:
调整斜铁,和尾坐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C6,好看,干不了活,车200mm头尾差0.2,切断时那床子发出的声音不是哀嚎,而是凄惨的悲鸣,还有个好玩的,百思不得其解,28.08的内孔,下不进去27.98的轴承!西家的东西我想说!再买你家东西下辈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刚磨好的白钢刀,还用油石仔细精磨过,并且吃刀很小。如果让刀的话,都是外头细,里头粗吗?谢谢。

说反了,不说里外容易误解如果没有尾顶让刀是靠近卡盘的地方细,远离卡盘的地方粗
有尾顶是中间粗两头细

网友:
0.09mm,应该是还可以的了

网友:
一般是尾坐的问题要不你上跟刀架试试

网友:
   小拖板向外摇松向里摇紧看看拖板镶条是不是松了,镶条是大小头的,大头向小头方向摇就松,小头向大头方向走镶条就成刹铁刹紧拖板了。西玛特我没有所以只有推测了,我是机修工楼主发些照片再作判断。

网友:
用三抓卡夹一光杆长250mm左右、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我看是车头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夹好没.然后看轨道磨损大不大

对,然后再测试尾座。再不行调整床头

网友:
我的便宜125车了根铝棒长120mm粗40mm,上尾顶,用千分尺吗量了下不到一丝的差

网友B:
锉刀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锉刀伺候。

回复与头像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