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12-13):
求教各位老师,磨床上380V3相电机可以换怎样的2相电机或无刷电机

楼主:
或者怎么用2相电,我有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怎么用2相电,我有变频器

有二变三的变频器的,把电机改成角接就好,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等于电机,但不可太大,220单相变220三相,也有一种220变380的,那个就不用改了,但是很贵的说!

网友B:
换一个带法兰安装座的250w二相电机,如果有变频器带不用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变三的变频器的,把电机改成角接就好,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等于电机,但不可太大,220单相变220三相,也 ...

是矢量变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带法兰安装座的250w二相电机,如果有变频器带不用换也行。

要改机械部分还是很费力的,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矢量变频器吗

就是单相220V变3相220V的,去某宝问客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