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13-12-13):
新购2块花牌2200毫安,3s,25c的电池,充满电,显示有960多毫安,单片电压相差0.01左右,这样正常的??充电前是3.8v左右的电压。第一次购买新电池,给位帮忙。

网友A:
看电池容量是要看电池可以放出多少电,不是看可以充进多少。一般电池从满电放到3.5V左右有9成的容量就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容量是要看电池可以放出多少电,不是看可以充进多少。一般电池从满电放到3.5V左右有9成的容量就算 ...

放电,怎么测试?

网友:
一般充电器自带的放电功能

网友:
正常,用完再测 看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B:
这说明你这电池保存状态不错,大体上就是一半电量保存。
充完了放电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你这电池保存状态不错,大体上就是一半电量保存。
充完了放电测试吧。

明天测试一下,在充电,看看情况

网友:
相差0.01完全正常

网友:
正常的。3.8V正好在50%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