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油门胶套修复

楼主(2013-12-13):
     某天去飞场,带了自己习惯的一中一小两机爽飞。某强J犯来了,照例俺这两JJ是逃不掉的了,55555……。
    被J完,某强J犯:你这控是不是有问题啊,油门摇杆,中间像熟女,两边像处女。
    呃……,一试,果然,中间松,两边紧,感觉明显不一样。再想想,这T8FG跟着俺也有3-4年了,立了汗马功劳了,也该保养了。
    于是:
    备好凶器

   找好材料

  然后自然就是开工了,第一步干嘛?当然是拆壳了,不拆壳咋干活

  经过一番又捅又转后,成这样了

放大点看看,看见那白色的胶套没?就是手感不统一的罪魁祸首了,因为长时间的使用,中位附近磨损严重。又有童鞋问了,那黑乎乎的是啥?笨,油!!原来是白色的润滑油,经过几年时间的使用,成黑乎乎的了。认真点看看,可以看到磨损的痕迹,还好,不算严重。

  把压片的螺丝拆下,再把胶套取下,会有点紧,毕竟,是处的嘛,用点力就行了

  就是这货了,油腻腻,黑乎乎的。我们要处理就是这东东了,找个又滑又耐磨的东东,贴上一层就好了。为这一层的东东,求助于万能的X宝,有两个选择。一是3M的特富龙胶带,这货有点薄,而且一买就是一大卷,我们用,有点……  我选的是第二种,特富龙的鼠标脚垫,X宝搜了下,有N多个牌子和型号可选,俺选了0.3mm厚的自剪型。

   剪了一小条,当然要对比着胶套来剪

  有童鞋问,呃,那油腻腻、黑乎乎的东东咋变漂亮了。(擦干净就漂亮了,不然咋贴?)贴之前可以先把胶套打磨一下,如果磨损严重,起了台阶,那就一定要打磨下。不然,还是那种感觉,中间松,两边紧。

粘好的样子

再拿出凶器,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剪好后,小小的成就感一下

把胶套套回去

再把压片装回去,这里有两个选择,上油或不上油。因为是特富龙材料,本身不粘油,所以我选择了,不上油。上应该也没多大问题

然后?……  当然是把后盖装回去,复原。再试下手感,终于手感一致了,爽!!!又可以服役几年了^-^

网友A:
磨坏这个电位器还没坏,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惜胶套没得买无系就完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坏这个电位器还没坏,

俺的RP好,电位器居然没事,自己都觉得神奇。好吧,我不会告诉你,中立点漂了5个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RP好,电位器居然没事,自己都觉得神奇。好吧,我不会告诉你,中立点漂了5个点了

五个点很能接受

网友B:
那还不换定位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的RP好,电位器居然没事,自己都觉得神奇。好吧,我不会告诉你,中立点漂了5个点了

系统菜单里面可以校准行程和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菜单里面可以校准行程和中立点

知道啊,不过5点,俺是飞不出来就懒得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换定位器?

白色的电位器,比原来蓝色的耐用很多。最大的问题是没得换

网友:
好方法,我的控也有三五年了,回头检查下

网友:
好办法呀

网友:
哇 IE3.0的脚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