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飞过这架机吗?好飞不?飞过的给个建议吧~

楼主(2013-12-13):
某宝搜到这架机,觉得应该不错,有谁飞过这架机吗?好飞不?飞过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A:
什么机 330?

网友B:
好飞不好飞,关键看谁飞。技术的不同,对好不好飞的评判标准也大不相同。如果是纯新手入魔的第一架,不建议。否则,可以说这是一架很好飞的机型。

网友:
3D机,可以挂机,好飞。

网友:
又是机翼不能拆的……

网友C:
KATANA像真机?

网友D:
第一张图晃一看像是架漂在水上的飞机

网友E:
机器很不错,很硬,做动作很精准,相对于一架epo的飞机,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 330?

应该是katana,3d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katana,3d机

好把 我新手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飞不好飞,关键看谁飞。技术的不同,对好不好飞的评判标准也大不相同。如果是纯新手入魔的第一架,不建议 ...

同意这位大哥的观点。飞机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F:
红鹰悍马很好飞!试试吧!又便宜昨天试飞了,很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不好飞,关键看谁飞。技术的不同,对好不好飞的评判标准也大不相同。如果是纯新手入魔的第一架,不建议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鹰悍马很好飞!试试吧!又便宜昨天试飞了,很不错哦!!!

EPP……,好吧,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很不错,很硬,做动作很精准,相对于一架epo的飞机,贵了点,,,

这位兄弟飞过?这架机其他的性能怎样?起落架给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晃一看像是架漂在水上的飞机

这描述好形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TANA像真机?

看样子像是katana的半像真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红鹰悍马很好飞!试试吧!又便宜昨天试飞了,很不错哦!!!

这个悍马我朋友有一人有一个很垃圾的飞机可以说在3d里他已经超出重量了机身还要加强这种鸡肋飞机哎只能说太一般了,我指的是飞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飞过?这架机其他的性能怎样?起落架给不给力?

我没装起落架,我都是吊机回来手接

飞机比d板的,飞起来感觉略笨重,不过比kt板机还是轻盈的多
epo上面有epo的加强条,整个飞机硬了不少,不过这个飞机就是不能重炸,轻微的擦,碰无所谓,重了很容易变形,导致动作不精准。

个人认为此机性价比不足,要是再便宜100-150就对得起这个价钱,毕竟同价钱可以选择的飞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悍马我朋友有一人有一个很垃圾的飞机可以说在3d里他已经超出重量了机身还要加强这种鸡肋飞机哎只能说 ...

悍马其实是一架初学3d的机,性能介于3d机和f3a机之间,说动作精准,是很精准,但是舵面又不如3d机灵敏,但是速度,精准度和f3a有的一比,副翼尤其不灵敏。

这机3d入门还可以,有一定的飞行水平的机友就别入了,容易飞坏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装起落架,我都是吊机回来手接

飞机比d板的,飞起来感觉略笨重,不过比kt板机还是轻盈的多 ...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建议,这位兄弟有啥3D机机好推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建议,这位兄弟有啥3D机机好推荐吗?

不知道你现在飞到一个什么感觉了啊,赢家模型的1m翼展都不错啊,还有800mm的未来模型的机,也不错,不过这两种机器的动力配置和电池完全不一样。

个人认为你要换机的话,最好还是结合手中的动力系统来升级,因为飞机很多都是动力系统不一样,像那个1m翼展的机器,最起码要2216级别的电机+1300毫安的电池,而且还要大c数的,当然了,2200也可以用,不过整个机就会比较重,导致做动作的时候有惯性,而且起落架的负担也会增加。
800的,动力系统就小了一号,就需要2212级别的电机+1000或者1300的电池,也是要大c数的,,

我现在手中的动力系统有2套,3s1300+2212  飞800翼展的未来模型
还有一套2s600+2204  飞天翼的8mm epp
这个epp的也不错,就是太娇气了。

大3d机的话,北西的bamboo  很不错,性价比很高,有米的话,上北西600多的那个就更好了,国内天翼有同款的,便宜一百。不过我是没看出来天翼和北西哪里有差别

网友:
我觉得35楼的配置不是很好,我飞翼展850的5毫米的是用3s40的双天,飞900翼展9毫米厚的是用1000的3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现在飞到一个什么感觉了啊,赢家模型的1m翼展都不错啊,还有800mm的未来模型的机,也不错,不过这 ...

为什么说悍马就是个鸡肋呢他的腰特别的软,看腰间都有很厚的epp但是飞起来一点作用都没有还要加强,我飞的飞机是在网上28块钱买的空机回来自己加强组装的可以说飞行速度特别慢室内只要有空间就可以吊机

网友:
错了一个数字多出那么多没有的楼哈哈

网友:
补充下最时候新手的就是网上卖的水星kt的翼展一米的很好飞,就是新手熟练的机型,kt的对新手不是很耐炸但是挺好飞,建议新手还是从epp玩起,原因坏了好修理,我做的这个飞到天上不给油门掉下来都摔不坏因为轻所以啊哈哈飞机还是越轻越好,我入魔10个月开始最注重飞机加强了但是呢适得其反,越重的飞机摔下来损失越多,但是沉的抗风性好不能兼得,所以新手还是玩轻点的只要炸鸡第一时间油门收死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现在飞到一个什么感觉了啊,赢家模型的1m翼展都不错啊,还有800mm的未来模型的机,也不错,不过这 ...

前段时间新入一架赢家模型的EPP MX2,还没装机,手上只有1500和2200电池,还没装机
朋友同款的一架MX2放1500MAH电池,降落好蛋疼啊,小炸……

最近未来模型也出了一款MX2,挺好看的,不知好不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说悍马就是个鸡肋呢他的腰特别的软,看腰间都有很厚的epp但是飞起来一点作用都没有还要加强,我飞的 ...

你都这水平了,悍马肯定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悍马本来设计就是针对刚刚入3d的新手的。
你可以去飞飞红鹰的其他的舱身3d机,什么su-31,yak之类,虽然价钱比悍马贵了差不多一倍,但是物超所值,里面的碳纤都好几根了,我现在就在飞红鹰的yak

这飞机缺点就是epp蒙皮,太脆了,有点刮擦就会撕裂,我买来的时候就在机翼机身结合处等几个容易撕裂的地方,内部贴了一层纱布加强,又轻又不影响外观
第二个缺点也是所有epp机的缺点,机身里面撑了碳纤片,但是久了飞机也会有点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新入一架赢家模型的EPP MX2,还没装机,手上只有1500和2200电池,还没装机
朋友同款的一架MX2放1 ...

这个飞机可以,据说和赢家一个厂做出来的

这个机的缺点就是起落架太脆了,,,,,,,,降落有点失误就容易弯脚架

网友:
3D机。。没飞过

网友:
好飞不好飞 真不看技术,好不好飞是客观问题。

也许你飞航线,觉得好不好飞是个人问题,当飞3D 就是讨论这个飞机3D性能了
这飞机看设计 应该是个好3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这水平了,悍马肯定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悍马本来设计就是针对刚刚入3d的新手的。
你可以去飞飞红鹰 ...

呵呵谢谢夸奖了不过朋友我入魔9到10个月了一直都玩涵道机最近2个月喜欢上3d的但是水评也就是会吊机还不稳定,不过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能叫新手少走一些弯路吧
3d飞机是买家卖给我飞机弄错了多送我一个kt的闲着没事装上以后飞的还可以就喜欢上了,觉得kt不抗我炸的又照着做了个epp的是抗炸了可是做的太沉了,后来总是天天看淘宝选择飞机,最后找到的这个飞机5毫米的28元3毫米的25元但是要自己买弹片加强什么的也不少钱,总结下哈哈做飞机的技术不好还是买成品的翼展最好是850不要超过900的800的不建议有点小这是这么长时间的一点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