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D10咋用啊。。。。

楼主(2013-12-13):
我想玩模拟器练固定翼。不知道怎么设置是对的。需要设置或选择什么啊?
还有。凤凰4.0模拟器里面练什么飞机才是对的啊,
是不是左边杆向上是加油。向下是收油,向左是方向舵向左偏转,向右就向右偏
右边杆向上升降舵就向下动也就是俯冲,向上就是向上动,起飞的。右边杆向左,右边副翼向下偏转,左边副翼向上偏转,飞机以机身为轴心向左倾斜(副翼杆要回中),反之向右倾斜
这样和真正的飞机设置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你说是怎样连接电脑吗

楼主:
连接上了。那遥控器不用选择什么吗?比如选择直升机还是固定翼之类的。还有各种参数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上了。那遥控器不用选择什么吗?比如选择直升机还是固定翼之类的。还有各种参数需要设置吗?

你想玩什么就选什么啊,跟真是请款过一样设置就行了,模拟器就是模拟的飞机,跟真飞机参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玩什么就选什么啊,跟真是请款过一样设置就行了,模拟器就是模拟的飞机,跟真飞机参数一样的

那怎么设置啊,我没有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设置啊,我没有说明书。

给你共享一份,有中文和英文版本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051004884&uk=33893886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共享一份,有中文和英文版本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051004884&uk=33893886 ...

网友:
给你共享一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460&extra=page%3D1

网友:
刷机了会好用!兼容市面上60%的制式!

网友:
首先选定好遥控器的“操纵杆模式”,4种模式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