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达成一个愿望! X型共轴双桨八旋翼(X8)试飞视频

楼主(2013-12-13):
      玩多轴一年多了,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做一部X型8旋翼!最近又受老高等同志的毒害,不能自拔,付诸白花花的银子终达成心愿。

配置简单介绍
1 电机  4822 490KV X 8个  因为原来闲置4个4822,又有很多4S电池,所以本着节省成本不浪费的原则收了4个4822 490组成8个电机。同型号的电机优点是一致性比较好,而且我发现论坛里使用4822 490KV值得比较少,其实该电机是典型的4S电机(6S可以用,但是效率不够4S高),个人认为使用4S电池490KV比570 690的好,690和570其实是是属于3S优势电机。

2 电调 ,4个好盈30A铂金+4个中特威30A蜘蛛 ,前者是闲置品,后者是最近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用过的网友说不堵转,价格是前者2/3左右,做工看着OK,使用上目前来看算上乘 ,我上层电机用铂金,下层电机用蜘蛛,使用上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3机架  网上购买的工字架  轴距680.因为装机的时候碳管管口有出线,折叠的时候比较容易挡住,故自己锯短了约1.5CM左右,目前轴距在645左右。这个架子的原创应该是小饭团大虾的,在此表达敬意!

4飞控 WKM  论坛里收的2手,成色比较新。

5图传 大疆 。

6摄像头 闲置的铁将军109行车记录仪。

7桨: 目前用ATG的1238黑色X8个,因为这个桨便宜,十几块一对,机架现在没有设备,属于试验机型,所哟暂时用这个测试为主,以后可能会依据飞机重量使用更大的桨。 需要指出的是该电机用1238厂家给出的数据是50%油门才3.1A电流 470g拉力力效10.26,470gX8=3760g ,算上同轴效率损失约80%计算,3760*0.8=3008g,也就是说该机如果在3公斤左右,8个电机只需要25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带动,在实际使用上看起飞也是相当的轻松!
8 不带电池重 2.29公斤。

网友A:
怎么有些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些晃动?

那是我在打杆测试感度 !

网友B:
请教下楼主   你的上下层桨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   你的上下层桨的距离是多少?

刚量了下  10.5CM

网友B:
多谢   我的也是X8  目前一直是调试状态  我的上下间距9厘米   不知道这个距离多少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   我的也是X8  目前一直是调试状态  我的上下间距9厘米   不知道这个距离多少才合适

上视频看看你的额X8啊。
因为我也是初装,试验机,还没有深入把玩,所以桨距没有特殊设定,装上是多少就多少了,但是我对X8的性能还是很赞的,机动性比四轴强太多了,主要原因或许是动力储备比较充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视频看看你的额X8啊。
因为我也是初装,试验机,还没有深入把玩,所以桨距没有特殊设定,装上是多少就 ...

暂时还上不了视频,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有个电机转速比其他7个稍慢,但是飞机能飞起来,各种检查做完后发现应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之前调试的时候这个电机的桨打到过水泥地

等调试的差不多了就拍断视频,还有就是现在用的之前的兔2,都说兔2不行,所以正打算换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还上不了视频,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有个电机转速比其他7个稍慢,但是飞机能飞起来,各种检查做完后发现 ...

电调有没有校准过,是否油门行程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有没有校准过,是否油门行程一致?

电调没问题,我交换电机后测试,这个电机还是偏慢,唉,自己不会修电机,估计只能换了
也是4822电机  我的是390KV的

网友:
老高的毒不浅呀!
这种电机还真没见过,我的建议是:别管浆间距,并不太影响性能;加大浆,你的机架可以用14寸浆吧,只要浆尖距离大于80mm即可;用尖头硬浆;
4s电池也可以飞的很好的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这机架,能发几张图看看你的电调是如何布置的吗?我现在装X8,电调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本来准备装在电机座旁,发现这样不能折叠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这机架,能发几张图看看你的电调是如何布置的吗?我现在装X8,电调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本来 ...

装在电机两侧,折叠受影响,好在机架本身不大,我放在车后排刚好,机身实在放不下了呵呵! 今天太晚了,照片明天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在电机两侧,折叠受影响,好在机架本身不大,我放在车后排刚好,机身实在放不下了呵呵! 今天太晚了,照 ...

好的,谢谢,这两天正被电调安装位困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这机架,能发几张图看看你的电调是如何布置的吗?我现在装X8,电调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本来 ...

朗宇电机长线的就直接安装机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朗宇电机长线的就直接安装机架里。

这机架空间不够,装不下8个电调,机架宽7cm左右。

网友:
放机臂连接处 或者放中心板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