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AZA LITE 与天地飞9ll控如果设置成GPS模式方法

楼主(2013-12-13):
前些天手贱组了一套四轴,花了二三千大洋,搞了个NAZA LlTE后又加了个GPS,天6控换成天92代,可是只能在姿态模式下飞行,连接线全部正确,但在调参软件里怎么也调不到GPS模式,摇控器里分配一个三档开关,只有中间档位在姿态模式,打到另外两个档软件里就成灰色了,摇控器里设置微调也不行,微调不管调到+1000还是-1000那小滑块都没能移动到相应位置也不显示蓝色。现在这贵的GPS完全用不上,这可如何是好!求大神帮忙怎样才能调到GPS模式?

楼主:
跪在沙发上求解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原来要在舵角设置里设,轻松搞定!谢谢张大侠!谢谢泡先生!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舵角设置为 67           不过之前先设为33   然后扳动到 非中位(上,或者下,不要中)   其他4个通道回到中位 设置失控保护,在失控保护设置中 按住中键(圆的)两秒,设置完成,这样,在关控的时候你那个3段开关就输出的是 33%的舵角,对应的U通道为失控保护,GPS模式下触发失控返航,姿态模式下触发自动降落。
失控保护设置完成后关控,检验一下,软件中U通道是不是在失控保护位置,OK后再把 3段开关舵角 改成67         (数字参考,可能有出入)

网友:
我的天七都按泡泡老师的调好了

网友:
67就可以了

网友:
多看看别人的帖子,尤其是泡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