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50电直用电机 2s

楼主(2013-12-13):
听说250用2s
电池
飞继航时间比用3s电池要长,求2s下用哪种
电机
合适,kv值多少最好。

网友A:
飞行时间和3S 2S没关系,2S的时候线性BEC效率高一点

楼主:
那用多少kv值省电

网友B:
时间长还是原厂的吧,就是3s

楼主:
呵呵,是你,天龙原厂的太重了点吧,坛里有人推荐一种4800kv的电机本身就比原厂轻

网友C:
还是3s的时间长,换成2s的好处是炸鸡后损失小;

网友D:
2s的3d不爽。。。
但是整体轻。在航线飞行上还是可以保证时间的。

网友E:
2s电机用思凯利的x3v机型配的电机,4800kv,但是要把电机座反过来装,要不电机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