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的大神们来看下,关于天9油门改自动回中的问题

楼主(2013-12-14):
小弟现在主玩多轴,偶尔飞电固娱乐下,手上有两个控,天7和天9,天7留着飞固定翼了,想把天9的油门摇杆改成自动回中的,专门用来飞多轴,因为现在咱们用的飞控基本都是油门中立悬停嘛。小弟我好像有强迫症,每次起飞前都得打开控的监视器,平飞或者悬停时候总得低头看一眼监视器确认油门在中间,不确认不舒服那种……而且以后肯定要上视频眼镜,这就更蛋疼了!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想改控了!嗯,就是像小精灵那样的!

我没拆过控,不晓得天9的摇杆结构,请问大神们,天9的油门摇杆也像D10那样,自带回中弹簧和拉杆,只需松开一个限位螺丝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干嘛要改,不是挺好吗

网友B:
得自己加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改,不是挺好吗

有时候油门摇杆被放在稍微偏离中心的位置,一开始没什么动静,但飞着飞着就忽然明显变高度,很蛋疼。。。所以嘛,感觉还是松杆定高比较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自己加弹簧

那可悲剧了,看来得拆我珍藏N多年的火鸟200遥控器取拉簧了……

网友C:
只能说你这样改会相对危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这样改会相对危险些

天9将来给多轴专用了,天7油门不改飞固定翼。多轴飞控都有启动锁,安全应该不是问题吧……就是得养成降落之后油门拉到低保持5秒钟的习惯。

网友C:
难道100%电量与20%电量门油都打中能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100%电量与20%电量门油都打中能悬停?

高等级的商业飞控都是50油门悬停,和重量,电量无关,只要有电,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100%电量与20%电量门油都打中能悬停?

是呀,除非是纯手动模式,GPS模式和姿态增稳模式下都是50%油门起飞和悬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油门摇杆被放在稍微偏离中心的位置,一开始没什么动静,但飞着飞着就忽然明显变高度,很蛋疼。。。 ...

想象一下也许吧

网友:
我真的out了,还不知道飞四轴要油门摇杆自动回中!不光要弹簧,还需要一个塑料件的!

网友D:
我的天七自己改了自动回中飞着挺爽,个塑料件买不到,我自己用碳纤做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七自己改了自动回中飞着挺爽,个塑料件买不到,我自己用碳纤做了个

照着副翼那边的塑料件手工做的?

网友E:
找天地飞要一个,我的改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着副翼那边的塑料件手工做的?

是啊!手工做,不过精度也可以

网友F:
劝楼主别改了,习惯就好了。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天地飞要一个,我的改完了

要的是哪些配件?贴地飞的MM管你要了多少银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劝楼主别改了,习惯就好了。挺麻烦的!

唉,再飞一段时间看看,关键是要弄航拍了,想把控改得顺手点。

网友:
貌似难度不大,我的天九还没拆过,但我把老一代精灵的控改了,是拆的SM600模拟控的零件,顺便把精灵控制云台俯仰的电位器也换成模拟控上的旋钮了。确实方便多了。哪天把天九2也改成自动回中的,反正只玩多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哪些配件?贴地飞的MM管你要了多少银子呢?

改手的零件包不花钱,运费顺丰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手的零件包不花钱,运费顺丰到付。

我去,这么幸福!我也赶紧跟贴地飞的MM去要一套!多谢多谢!

网友(2014-06-05):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七自己改了自动回中飞着挺爽,个塑料件买不到,我自己用碳纤做了个

我正在改,用的是APM飞控,难道不能像NAZA一样么?松杆悬停,送就是50%油门

网友G(2015-02-27):
这个没改过

网友:
楼主要是不差钱。还懒得自己去动手改直接买个摇杆。50块钱。然后买回来直接安上就行。也可以把里面的塑料片和弹簧安在你手里的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改的?分享一下经验呗

用绳拉,我的快手有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