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刚到手,不会用啊

楼主(2013-12-14):
我想练凤凰模拟器,是不是遥控器什么都不用动。接上线就可以了。玩固定翼,至于参数什么的?怎么设置才对啊
还有要是以后买电动的塞斯纳,是不是得练模拟器里油动的那个cessna 182
还有我看很多视频里,右边的杆向下的时候是起飞,我的为什么是反的,向上就飞。向下就落。

网友A:
D10控不是中文的吗?控基本上不用动,模拟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慢慢琢磨吧。看来不能急了。得自己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控不是中文的吗?控基本上不用动,模拟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有点蒙圈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我也刚买的D10,还没到货呢!激动啊!

网友:
欢迎入坑,模拟器里遥控器通道设置看楼上视频连接,有飞机了再根据机型设置遥控器哈!

网友:
我想练凤凰模拟器,是不是遥控器什么都不用动。接上线就可以了。玩固定翼,至于参数什么的?怎么设置才对啊
还有要是以后买电动的塞斯纳,是不是得练模拟器里油动的那个cessna 182
还有我看很多视频里,右边的杆向下的时候是起飞,我的为什么是反的,向上就飞。向下就落。
----------------------------
视频里用的可能是美国手,他的右手是升降舵,升降舵确实是往下拉是上升起飞;
你用的是日本手?所以往上打油门就起飞,往下打就收油下落,没看到你的具体情况,但我猜是不是这样?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D10遥控器当拟器用,遥控器要调成固定翼模式

网友:
D10的优势在刷机!要不然、、、浪费了!

网友:
新手,但俺知道需要调整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