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驰声组电调的问题,望解答,谢谢!

楼主(2013-12-14):
兄弟们,是换了威驰声组和电调就必须设置成右手油门,左手方向吗?可不可以方向全设置在右手上?如原厂设置意一样。

网友A:
通道换下即可

网友:
你們說的  威馳聲紐,電調  是不是  TK 22 ?

网友:
回楼上的,威驰,恒伟,TK,田宫,4家声组不一样!

网友B:
建议LZ还是按威驰的设定来,不然要你适应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还是按威驰的设定来,不然要你适应一阵子!

嗯,等货到了看看吧,你也用的威驰吗?安装方便吗?

网友C:
可以,其实不难!我的是威驰的新五路电调!有什么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其实不难!我的是威驰的新五路电调!有什么可以问我!

效果怎么样?安装方便吗?

网友:
效果没得说!安装还是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等货到了看看吧,你也用的威驰吗?安装方便吗?

严格按威驰的安装视频来,就没有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按威驰的安装视频来,就没有问题哈!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

86314320有问题加这个群!这个论坛里的很多大神都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换下即可

正解。可根据个人习惯连接声组和接收机的通道连接关系,操作模式也就改变了,比如你想都在右手上,就把声组的1st方向输入,2th,油门输入都接到右手对应的接收机通道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