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充电中显示:VOL SELECT ERR 然后就不能冲了 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14):
B6充电器充电中显示:VOL SELECT ERR 然后就不能冲了 什么问题?

刚组了2组13AH(6S),3台B6(2台是B610)冲一会都显示“VOL SELECT ERR”,2组电池和充电器都是这样显示,没法充电,好奇怪,电池都没有问题,单节都可以冲,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电压设置错误?或者是截止电压错误?

网友:
不懂鸟文用着费劲哈

楼主:
锂电3.7V设置没有问题啊,而且电池是先放电,刚开始冲3分钟都一切正常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设置的6S,但是实际检测到的是5S!但是电池明明是6S,串联的每节电压都正常总电压也正常,但是为什么3个充电器都认为是5S呢?不接,继续求高人!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锂电和接插件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B6,在6S情况下只要总电压低于21.5V左右,B6就判断电池组是5S! 高于21.5V就认为是6S,晕这个B6(还有2台B610软件都一样)BUG啊,大家手里的B6有没有这个问题 在6S充电的时候?

楼主:
咨询思科达厂家答复是B6和B610都是用的行业固件就是说不是自己的没法更改固件,可怜我3台充电器都无法冲6S电池了,唉,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山寨充电器?

网友(2015-02-23):
也可能是你的充电器上的并充接头虚焊,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电池平衡头的七根线焊接有问题。

网友A:
把电池插到其他的充电器平衡充接头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由于充电器的平衡充3s接头频繁使用出问题了,换到4s,6s的平衡充接头上,一样可以充电。要从右边插,左边多出来的让他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插到其他的充电器平衡充接头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由于充电器的平衡充3s接头频繁使用出问题了, ...

好办法!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