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飞机的起飞重量

楼主(2013-12-14):
请问下 这飞机是根据电流来计算的吗  那一台飞机要怎么来计算它的起飞重量  和电池的消耗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起飞重量应该是装上电池后整个飞机的重量 ......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起飞重量就是准备飞行的重量或者说飞行重量

网友A:
楼主大概问的是一定动力配置下的最大起飞重量吧,可以按照推重比来算。比如滑翔机推重比有个0.4就能飞了,一般固定翼0.8能飞得很好,当然不同机型最小推重比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概问的是一定动力配置下的最大起飞重量吧,可以按照推重比来算。比如滑翔机推重比有个0.4就能飞了,一 ...

是的

网友:
多旋翼的动力推重只能大于1,推重比越大越好。因为你必须留有余量给飞行器用于调整姿态。